HDMI布线长度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4):
在设计HDMI电路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FPGA核心板的线是通过板对板的插座连接的,造成FPGA和HDMI之间的CLK,R0-R7,G0-G0,B0-B7这些线比较长,最长的已经达到8700mil了,差不多接近22cm,请问这样一个长度会不会有问题,如果不稳定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hdmi 电视的线也很长啊. 阻抗控制好,与长度无关

网友B:
你这个是clk和data的数据线的问题,一般控制好等长没问题,如果是单沿的基本没风险,双沿的要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