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电流倒灌问题

楼主(2020-09-24):
仿照正点原子开发板上的CH340一键下载电路画了一个板子,发现不接USB的情况下,给板子通过STLINK供3.3V电,ch340G的16脚VCC有2.6V,发现340G芯片是3脚RX上面有3.3V电压,估计是这个3.3V倒灌给VCC的,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正常,芯片管脚内部有二极管

网友B:
把U1RX与CH340G的第2脚之间如图接一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1RX与CH340G的第2脚之间如图接一下二极管。

没用吧,我测了是单片机TX脚把电压给到340G的3脚上,把3脚翘起来就没电流倒灌过来了,但是又不能加二极管,加了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也收不到了。

网友C:
串二极管解决。用于来下STM32、STC的都是串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