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s管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20-09-24):
用stm32单片机通过mos管驱动电磁铁,现在已知的错误是设计时电源纹波很大,约3.0V~3.7V,目前单片机工作正常,没有复位等异常,但是,有个非常小概率的,低于千分之一概率,电磁铁不能按设定的时间完全关断,比如设置100ms,可能要1S才能完全关断,可以排除是程序的问题,示波器观看波形,也是非常正常的方波,希望有经验的大佬能帮忙分析一下。

@一抹笑zZ :使用电磁铁不存在太大的问题,我公司也用类似的电路,给电磁锁开锁的通电时间最短可以到40ms,80ms可以稳定工作,所以150ms不会有问题
@zyj9490 :吸和频率很低,其实是个电磁锁,运用场景是要有机械动作的,所以也不能用其它的代替
@一抹笑zZ :机械性的接触器也不合适频频开合,都有开合的次数上限。80%的用就有不可靠的风险。
@一抹笑zZ :建议用固态的吧,不存在机械原理。
@zyj9490 :这个时间是控制段设置的150ms,动作的话慢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出现过有明显差异的,能明显目测出来的那种,再去测试的话又不能复原,机械特性这块倒是没有考虑到,查了下卖家的资料也没有这个的参数。
@一抹笑zZ :电气产生吸力,但动作器件有质量或其他摩擦力。肯定不可能这么快。
@一抹笑zZ :机械特性不可能如电性那么变化的,都有质量或慢性。我不是这方面的业内(接触器设计者),可以看说明书,要降额处理使用才对。如100MS,标准的,实际使用只少要300MS,特别是国货。
@zyj9490 :内部应该就是线圈,通电产生吸力,放完电自动弹出来,电磁铁自身有可能无法响应吗,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一抹笑zZ :接触器还是机械的,用在MS级的响应上,有点苛刻。
@一抹笑zZ :那可以说明,90%问题出在接触器,动作不够快,换过固态的,或更快的机械结构的。

楼主:
自己判断是mos的G电压没有完全放完导致,但是想不明白单片机 的IO口为什么不能把门电压释放完

网友A:
1000分之一的概率应该就是软件的问题的,除非硬件设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分之一的概率应该就是软件的问题的,除非硬件设计错误

就是程序已经检查好多遍了,而且程序很简单,只是控制电磁铁,所以觉得不是程序的问题,可能说千分之一的概率不准确,并不确定是不是每块板子都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程序已经检查好多遍了,而且程序很简单,只是控制电磁铁,所以觉得不是程序的问题,可能说千分之一的 ...

那可能就是硬件设计问题,可以不同的电压下试下是否可靠

网友B:
感应电流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流的问题吧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是硬件设计问题,可以不同的电压下试下是否可靠

测试还没测试出来过

网友C:
电磁铁的续流二极管有没有?什么型号?
MOS 栅极会不会有残压,导致关不断? --> 电磁铁吸合后,磁路发生变化,此时释放电压可能只有额定电压的 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的续流二极管有没有?什么型号?
MOS 栅极会不会有残压,导致关不断? --> 电磁铁吸合后,磁路发生变 ...

用的是1n4148,MOS栅极正常看是没有残压的,捕捉不到异常时的电压。最后一句是指电磁铁的电压没有全部释放掉吗

示波器只看电磁铁,关断的时候20ms电压也释放完了
说的是 电磁铁的 吸合电压、释放电压。 试一试电磁铁直接加电、断电,有没有问题。 查查应该关断、没有关断的电磁铁线圈两端有没有残余电压 电磁铁电流多大,1N4148解决一两百毫安还行,安培级的电流可能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的续流二极管有没有?什么型号?
MOS 栅极会不会有残压,导致关不断? --> 电磁铁吸合后,磁路发生变 ...

电磁铁有2A,吸和时间很短,150ms

@wh6ic 不对,是B5819W ,1A正向,还没遇到烧过,我测一下释放电压看看
2A 电流,4148 偏小,建议换 1N5819、5822

网友D:
栅极通常要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放电和固定电平

网友E:
类似mos的结电容释放问题,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点,可以测一下MOS关断波形,看一下隐患。

网友E:
Rgs就是为了泄放结电容的电量,有些还会特意去做快速关断,Rgs可以适当调节。

网友F:
单片机的驱动必须是推挽输出,如果MOS电流大,还得加驱动。续流二极管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mos的结电容释放问题,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点,可以测一下MOS关断波形,看一下隐患。 ...

正常状态下波形是很陡的,没有问题,异常的波形捕捉 不到。。。

要看具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栅极通常要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放电和固定电平

这个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的驱动必须是推挽输出,如果MOS电流大,还得加驱动。续流二极管必须的。 ...

是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Rgs就是为了泄放结电容的电量,有些还会特意去做快速关断,Rgs可以适当调节。 ...

感觉不是结电容的问题,因为正常的话上电和放电速度都很快,没有延时

网友G:
放个原理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个原理图来看看

已放

网友G:
led并5819 上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并5819 上还差不多

是影响放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并5819 上还差不多

通过单片机的iO口放电的话有不妥的地方吗

网友:
把LED和4.7K电阻联接在MOS的漏极

网友:
另外G极再添加电阻

网友H:
试着把LED灯直接用0R短路。

网友I:
估计是不是电压不够还是什么,具体还是等大佬过来解答吧

网友J:
查一下电磁铁是否对单片机产生干扰

网友K:
换电子继电器或更小的信号继电器,你的用法太难为它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LAYOUT的问题,注意下实际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电子继电器或更小的信号继电器,你的用法太难为它了

为什么难为它啊,用mos驱动不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查一下电磁铁是否对单片机产生干扰

干扰肯定是有的,就和电机的干扰是一样,会导致电压纹波变一下,这个可能会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吗,并没有发现单片机复位什么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干扰肯定是有的,就和电机的干扰是一样,会导致电压纹波变一下,这个可能会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吗,并没有 ...

电磁铁2A的电流4148续流能力不够。先把电源搞好再看其他地方

网友M: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这个是MOS坏掉了,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2301 3401这之类的moS很容易在焊接过程中坏掉,出现关不断现象!
我之前有一次是控制LED,结果一直关不断LED灯微亮,换了好几个MOS才发现是MOS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这个是MOS坏掉了,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2301 3401这之类的moS很容易在焊接过程中坏掉 ...

坏掉是一直坏啊,偶尔坏一下不太会吧

网友N:
电路上看,不至于出现时长达1S的延迟,应在机械结构上找原因。如果是驱动问题,那概率就不是千分之一了,应该非常频繁甚至每次都是才对。可以试试在执行结构上加适当的弹簧,用弹力来加速机构复位。

网友M:
引用 楼主:
坏掉是一直坏啊,偶尔坏一下不太会吧

多换几个试试就知道了,焊接时温度不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