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MDK怎么没法仿真STM32

楼主(2020-09-24):
想用仿真的逻辑分析仪看看,貌似仿真点RUN根本没跑起来。

楼主:
而且添加观察变量,也都添加不上去

网友A:
一般不是仿真吧  感觉一般用的是 printf 打印输出变量 岂不是更直观啊。。。

网友B:
这个不会也没关系的。
这里有篇笔记可以参考下,自己多捣鼓几下。使用MDK 自带逻辑分析仪显示任意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也没关系的。
这里有篇笔记可以参考下,自己多捣鼓几下。使用MDK 自带逻辑分析仪显示任意波形 ...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