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技术咨询

楼主(2020-09-24):
       我购买了dsPIC33EP128GS808开发板,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问题需要咨询。
       我想用三组PWM模块实现如下功能:PWM1频率300KHz;
                                                                  PWM2,PWM3,频率均为150KHz,PWM2相对PWM3相移180度;
                                                                  PWM1上升沿与PWM2,PWM3上升沿同步。
      要满足上述条件,编程时PWM2和PWM3用主控时基,周期值为PTPER,相移寄存器PHASE2为PTPER的一半
                                  PWM1用独立时基,周期值PHASE1为PTPER的一半,
                                 理论上可以实现上述功能,但示波器显示相位关系紊乱,不知是何原因,期待回复,谢谢

楼主:
在不用外部同步源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用两个定时器,2去触发3

@masterqqq :这个问题确实想不到解决办法,让人头大,唉
@Amosander :哦哦,可能有些芯片不支持,之前用做ST的同步输出可以做到的
@masterqqq :我刚才浏览了定时器和PWM模块相关手册,没有发现PWM模块可以利用定时器触发,PWM模块只能设置其周期,时基,相移量,占空比,死区。那如果可以用定时器触发,那怎么着手操作呢?
@Amosander :嗯嗯,是的
@masterqqq :哦哦,您的意思是用定时器作为触发源触发PWM模块?是这个意思?
@Amosander :嗯,应该是这样吧?
您好,感谢回复。没看明白,您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楼主:
dsPIC30F系列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网友B(2020-11-25):
这可能是计算周期寄存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说明书里的一个细节.参考这个链接PWM FRM(说明手册), 第48页, Equation 6-1,  公式后面有个 "-8".  Note, 对于150KHz和300KHz的PWM, 它们的PTPER不是两倍的关系! 如果一个是1000, 那么另一个是2*1000-8, 而不是2000.

网友B: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000323h.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