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叠层设置问题

楼主(2020-09-24):
设计一个六层板,叠层设置为signal(Top) - Gnd02 - Pwr03 - Pwr04 - Gnd05 - signal(Bottom),其中有两个电源层(Pwr03、Pwr04)紧邻,是否有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A:
加工时Pwr03和Pwr04是一双面板,比如0.8厚的,比一片PP要大很多,问题不大吧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2021-01-11):
很棒棒哦,加油

网友C(2021-04-06):
很棒棒,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