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AM软件复位后丢数

楼主(2020-09-24):
首先我定义了RAM区的几个数据保证单片机软复位不丢数,然后我先让程序跑一遍保证RAM区的变量数据不是0,然后我进行软件复位,结果发现定义的RAM区数据复位后数据为0.

网友A:
你这个只是把变量定义在指定的RAM地址,怎么保证软复位的时候不被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只是把变量定义在指定的RAM地址,怎么保证软复位的时候不被初始化? ...

我在KEIL 的设置中勾选了复位不初始化这片RAM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