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FC开关管VDS震荡问题

楼主(2020-09-24):
下图是一个CCM PFC mos管的Gate极波形,上升沿过了米勒平台之后仍然波动比较长一段时间.

图1, Vgs波形上升沿

下面图2是Vds波形,相应的Vds下降沿也有一段波动,因为示波器量程设定比较大,看起来波动很小,实际上有十几伏.导致电流波形有一个很大的震荡.

图2, Vds下降沿

请问从哪些方面入手降低这个震荡呢?尝试改变Rg效果并不明显.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
看起来没啥问题

电流波形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啥问题

电流波形长什么样?

有问题的,Vgs不应该有这么多振荡.

楼主:
电流波形如下图所示,这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

楼主:
没有对比就不容易理解

网友A:
就我的粗浅的理解,电流上的尖峰可能跟你的电流采样的原理图和pcb相关度更大

网友A:
也许还跟测试方法的问题

网友B:
示波器探头有没有问题?看起来是脉冲电流干扰+探头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