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智能电磁流量计与智能电磁水表,应用及各自难点分析

楼主(2020-09-24):
智能电磁水表和智能电磁流量计基本原理类似,但实则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分别有各自适合的应用场景与优缺点。在供水系统计量中有着不一样的作用。

智能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结构简单,无阻流件,没有压力损失、不堵塞。通过选择合适的电极和衬里材质可适应于各种腐蚀性介质的测量,同时测量不受介质流体温度、压力、粘度等性质的影响。量程范围极宽,同一台电磁流量计的量程比可达1:100,反应灵敏,线性好,适用于各种管道口径,有插入式和管道式可选择,近两年,电磁流量计的价钱也大幅度降低,是性价比较高的流量计产品,多用于工控自动化场所。

说智能电磁水表,因为水表的规范相对性严苛,精确度更高,商品规格基本在DN300之内,常见为充电电池供电系统,相对流量计来说,智能电磁水表的价格较高。另外水表与系统软件的关联十分紧密,能够实时剖析自来水状况,在市政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智能电磁流量计在供水系统中会有哪些应用场景,有哪些难点?智能电磁水表又会受到哪些外部影响因素?下面就为大家一一列举。
智能电磁流量计在供水系统中也有着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应用在以下方面:
(1)用于区域计量
电磁流量计在城市管网中的应用比较普遍,尤其是对于供水的计量和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便于用水的调度和配置。以某市区供水情况为例,部分管道管材为DN600和DN800,管材新、流量大,漏损不严重,因而需要选择灵敏度高的电磁流量计,并且测量范围要宽。
(2)作为结算水表使用
供水流量计量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水表结算,电磁流量计作为结算水表使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流量计的管理程序为:对电磁流量计的需求进行分析,如型号、数量等,然后采购、存档、安装、使用、校核等,并需要定期的维护。
(3)用于水厂水量计量
电磁流量计在当前的水厂中应用非常广泛,为水量的配置和调度打下充分的基础,为生产管理提供数据参考,方便投氯、净水投药等处理,这样可以精确计算氯耗、药耗、电耗等数据,方便成本控制和净水处理。供水系统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故障,出现异常导致计量不准确,电磁流量计可以及时地反应机组异常或上水管路爆管等故障。电磁流量计为城市管网的调度提供参考,出水长压力与流量计共同工作,为机组运行提供数据参考。电磁流量计的稳定性好,测量的精度高,但是需要同等精度级的进口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校核,并设定校核的时间,可以更好地控制误差。

电磁流量计使用中存在的难点及解决方法
供水系统使用的环境比较复杂,需要电磁流量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但实际使用中也存在各种问题和难点:
(1)没有满足流量计的安装条件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对直管段的要求高,但在老旧的供水系统中安装存在难度,会影响测量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加装整流管来改善流态特性。
(2)被测水的流速过低
水流流速与感应电动势成正比,但是如果水流流速过低,会影响测量的精度,尤其是在管网的末梢,相应的方法是尽量开启边界两边的阀门。
(3)传感器的表面要清洁,不能有污泥,如果有污泥,会因为污泥的导电性影响测量的精准。在选用电极的时候,可以采用刮(一)刀式的电极,并制定好维护计划,减少电极的干扰因素,保证电极的稳定性并确保其正常工作。
(4)管道中如果有水气,会扰动正常测量,影响测量值的精准。当管道中出现水气时,要及时寻找原因并做相应的处理,必要时可以加装排气阀排除水气。
(5)电磁流量计入口管道要保持通畅,不能有堆积物,否则会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流态特性,影响测量的精度,造成测量误差,因此需要及时清理。
(6)雷击损坏电磁流量计是常见的事故,轻微的也会影响其工作的精确性,如信号干扰等。尤其是在较为空旷的郊区,雷雨覆盖的面积大,会对电磁流量计带来很大的影响,需要安装相应的避雷装置。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需要做好电源保护、接地保护等工作。防雷避雷的工作十分重要,通常做地网、安装避雷针、在电磁流量计井上建房等,这样可以明显提高电磁流量计的防雷避雷能力。如不能根本性解决此类问题,需要进行分离保护,还能降低损失。

电磁智能水表的外部干扰因素
正是因为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原理的测量方法,所以该仪表经常会受到外部原因干扰,导致测量不准确。以下就是产生干扰的几种因素。

(1)管道杂散电流
一般电磁智能水表都有良好接地保护,通常接地电阻要小于100Q,不要和其他电机和电器共用接地。有时候环境条件较好,电磁流量计不接地也能正常工作,这里我们要建议用户即使如此还是要做好接地。有时候电磁流量计虽然良好接地,由于管道杂散电流过于强大(如电解工艺流程管线和有阴极保护管网)影响电磁智能水表正常测量,此时须将电磁流量传感器与所管道之间作电气绝缘隔离。

(2)静电和电磁波干扰
静电和电磁波会通过电磁智能水表传感器和转换器间的信号线引入,通常若良好屏蔽(如信号线用屏蔽电缆,电缆置于保护铁管内)是可以防治的。然而也遇到强电磁波防治无效的实例,此时可将转换器移到传感器附近,缩短连接的信号电缆,或改用无外接电缆的一体型仪表。

(3)磁场干扰
通常只有采取电磁流量传感器远离强磁场源。电磁智能水表抗磁场的能力视传感器的结构设计而异,如传感器激磁线圈保护外壳由非磁性材料(如铝,塑料)制成抗磁场影响的能力较弱,钢铁制成则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