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
各位大佬,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怎么分析啊,运放同向端是DAC输出的0.6V直流信号,D3输入端是图中示波器的2通道的波形,1通道是运放负输入端6脚波形,3通道是运放输出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A(2020-09-24):
把输入正弦波变为三角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正弦波变为三角波。

我自己仿真也是这样,但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不是很清楚,能不能详细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
同求 这个原理是啥

楼主:
有大神知道原理吗,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哪来的?根本是抄错,R3要接在运放正输入和输出两端。理由如下:2楼电路。
这是第二个解答,更为合理。R3配 ...

图应该是没错的,电路仿真的波形跟实际电路测试的波形是一样的。输入的正弦波是负载的电流波形,运放输出控制负载的电压,使负载变化时其电流相对恒定,DAC是控制档位的,每个档位的DAC值不一样,运放输入的电流波形峰值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