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无线模块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0-09-24):
无线模块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遇见各种问题,今天思为无线整理了一份近几年来,客户常遇见的问题,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1. 无线模块死机
1)查供电电源(电源负载电流是否比模块规格书上的发射电流大,电源类型)。
2)是否影响到别的设备。(工作环境中,是否有其他的无线设备)。

2. 无线模块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通讯距离越来越短怎么办?
这种情况,一般是硬件电路损坏,需要寄回维修。

3. 无线模块发射不出信号或者通讯不上
1)检查模块硬件接线是否有问题。
2)看SPI是否能读寄存器值,如果是则说明接线正确,否则反之。
3)检查供电,是否达到工作电压(可通过降低功率确定)。

4. 是否支持跳频功能
不支持芯片自动跳频,需单片机设置频率。

5. 同样的程序,在别的厂商的无线模块上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我司的维修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不同厂家的无线模块的天线、晶振不同,所以程序不一定匹配。

6. 我司的无线模块是否能和别的厂商通讯
实际的频率不一样,不能和别的厂商的无线模块通讯。(实际频率要用频谱仪测试)。

7. 无线模块为什么发烫?
天线开关没有控制好。

8. 无线模块怎么进入休眠状态
用SPI接口发送指令,具体可参考我司对应的模块DOMO程序。

9. 无线模块怎么修改速率/频率?或某个无线模块速率/频率对应的参数值是多少?
每个无线模块都有寄存器手册或者配置软件,计算出需要修改的寄存器值,可通过SPI接口发送指令给无线模块。

10. 无线模块怎么设置功率?
每个无线模块的规格书都可以查看相对应的功率对照表。

11. 模块休眠时,为何接收不到数据?
无线模块在休眠状态时,是处于关闭无线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接收数据。

12. 无线模块如何从休眠中唤醒?
通过SPI接口发送任何指令。

13. 无线模块如何实现无线远程唤醒?
除si4463模块有自带的LDC功能外,其他的前端无线模块都需单片机定时控制模块在休眠和接收中切换。

14. 无线模块一次可以发送多少字节?
FSK系列模块的一次64字节,LORA系列模块一次255个字节,2.4G系列一次32个字节。

15. 无线模块如何实现大数据发送?
我们需要通过单片机设置好进行分包发送。

思为无线的前端无线模块常见的问题大概整理15条,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无线数传模块的相关常见问题,也会近日整理出给到大家。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