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ADS1292R

楼主(2020-09-24):
使用FLUK仿真器产生500  1000  1500  2000 的阻抗,3  1  0.5的阻抗振幅
目前状态:可以测量到500的阻抗,振幅3欧  的呼吸率。
但是随着阻抗的增加,信号质量会很差,无法识别呼吸率

使用ADS1292R模拟前端

请问有谁能够指导一下,当阻抗增加的时候,应该调节什么可以使其能够测量到稳定波形。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软件,是用labview自己写的吗?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进行阻抗匹配呢?加一级跟随试试?

网友B:
因为信号很弱,  采样的阻抗很高,  很容易受干扰的.  你可以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软件,是用labview自己写的吗?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是的,LABVIEW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进行阻抗匹配呢?加一级跟随试试?

目前调试过程中,我加大了载波的功率,能够在高阻抗时有一定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信号很弱,  采样的阻抗很高,  很容易受干扰的.  你可以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

谢谢回复,我正在往这方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