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建工程报错

楼主(2020-09-24):
更新了下XIDE,到5.40,新建工程报以下错误,随便怎么新建全新的文件夹,只要一点finish就报错,哪位大神指导下?

Project Folder already exists and is not empty. File Makefile exists.

网友A:
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有人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换版本吧.

网友B:
换个文件夹名称试试,或者在操作系统下先删除已经存在的文件夹,然后再新建。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中文用户名登录的?如果是,很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MPLAB有部分文件是在用户下面的。你尝试创建并用英文用户登录,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有人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换版本吧.

已经降回老版本去了。

楼主:
谢谢,换了老版本了,不折腾了。

网友B:
我用的也是V5.4的版本,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建议重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V5.4的版本,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建议重装一下试试看。

你电脑的用户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英文的本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降回老版本去了。

请问你电脑的用户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电脑的用户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英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换了老版本了,不折腾了。

你好,我想确认下你是不是用中文用户名登录的?我这里用中文名登录就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