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CD屏接收的数据能否转接出来在另一块屏幕上显示

楼主(2020-09-24):
现在有一块板子,用的51系列的单片机驱动LCD屏 现在要求在不改动原板的情况下 将本来应该在LCD屏上显示的内容换到oled屏上。
提出的方案是:做一块小板子,用单片机将LCD接口的数据接收,然后显示到oled屏上。个人觉得理论上貌似可行,但是工作量巨大。屏采用的并口通信方式,光显示一个界面的数据量就很大。单片机需要同时处理八个端口的数据,而且屏的状态,哪个汉字对应哪些01  。。  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lcd屏不在板子上,51单片机由于读不到屏,会导致后续动作都歇了
所以现在又想  直接将接口接出来到oled屏上,修改51单片机的程序。但是51单片机的程序是汇编语言写的 不会汇编。。。
昨天又和领导讨论了一下 他**第一种方案,可以用c语言写,如果读不到屏 就给51单片机屏状态 但我仔细想想 时序啥的很难
个人还是**改汇编 虽然不会汇编 但是觉得可行。。  但是估计最后还是得听领导的

网友A:
不知楼主的最终目的到底为何,是扩展第二块屏,还是打算用OLED替换原LCD屏?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修改原系统的程序。扩展第二块屏,可以在原系统上利用通迅接口将要显示的内容发出,再利用一片新的MCU驱动OLED屏。替换原LCD屏的话,还是重新设计新系统吧,除非OLED屏跟原LCD屏是兼容的。

网友B:
最简单地办法就是直接在原来地硬件基础上,将LCD换成OLED。只要搞懂了要实现地功能,重新用C语音写也不复杂,管它以前是汇编还是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