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定时器值清除函数?

楼主(2020-09-24):
请问我想通过IO口中断来采集定时器中的TMRX_CNT值来计时,采集完后想清除定时器的值,从0开始计数。请问应该用那个函数读值,用那个函数清零?

网友A:
1 可以直接将 TMRx->CNT=0;
2  也可以操作UG位,产生软件update事件,CNT也会自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