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盈达传教-嵌入式u-boot中标号_start的值的问题

楼主(2018-10-05):
关于u-boot中标号_start的值的问题

为什么编译后_start标号的值0x33f80000,而不是0x00000000?下面来详细分析一下。大家都知道U-BOOT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cpu/arm920t/start.S中)在FLASH上运行(一般情况下),完成对硬件的初始化,包括看门狗,中断缓存等,并且负责把代码搬移到SDRAM中(在搬移的时候检查自身代码是否在SDRAM中),然后完成C程序运行所需要环境的建立,包括堆栈的初始化等,最后执行一句跳转指令:

  ldr pc, _start_armboot

  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

进入到/lib_arm/board.c中的函数void start_armboot (void),从此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是在很多资料上都有讲述的,所以勿需多言了。现在对于第一阶段有几个问题,以前我一直是没有搞明白的,既然在FLASH中的代码是把自己拷贝到SDRAM中,那么在S3C2410的内存地址空间,就有两份的启动代码,第一份就是在FLASH中,第二份就是在SDRAM中。根据链接脚本文件(~/board/smdk2410/u-boot.lds)

OUTPUT_FORMAT("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OUTPUT_FORMAT("elf32-arm", "elf32-arm", "elf32-arm")*/OUTPUT_ARCH(arm)ENTRY(_start)SECTIONS{. = 0x00000000;    /* 后记:这个链接起始地址实际上被-Ttest $(TEST_BASE)更新了*/

. = ALIGN(4);.text      :{   cpu/arm920t/start.o (.text)   *(.text)}

. = ALIGN(4);.rodata : { *(.rodata) }

. = ALIGN(4);.data : { *(.data) }

. = ALIGN(4);.got : { *(.got) }

. = .;__u_boot_cmd_start = .;.u_boot_cmd : { *(.u_boot_cmd) }__u_boot_cmd_end = .;

. = ALIGN(4);__bss_start = .;.bss : { *(.bss) }_end = .;

}我们通常会这样认为:*.text中的所有地址标号(在链接时确定)是从0地址开始生成的。其中的链接命令 . = 0x00000000;表示地址计数器从0地址开始计数,而且_start 是程序代码段的入口,那么*.text中的所有地址标号(cpu/arm920t/start.S中定义的)就应该从0地址开始计数,那么标号start_armboot(就是void start_armboot (void)函数的入口地址)应该在FLASH中才对啊,所以按照上边的分析,

ldr pc, _start_armboot

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

此条语句后,并没有跳转到SDRAM中的void start_armboot (void),而是跳转到了FLASH中的void start_armboot (void)中。所以当我们这样认为时,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在FLASH中有一段代码把自己拷贝到SDRAM中,产生了两份UBOOT可执行的指令流,但是最后却没有跳转到SDRAM中去运行以提高指令执行的速度。这个看法是错的,因为实际上在arm-linux-ld 执行时,原来定义的0x0地址被更新为TEXT_BASE定义的地址。

对于以下代码:   relocate:    /* relocate U-Boot to RAM     */   adr r0, _start /* r0 <- current position of code   */   ldr r1, _TEXT_BASE /* test if we run from flash or RAM */   cmp     r0, r1                  /* don't reloc during debug         */   beq     stack_setup

   ldr r2, _armboot_start   ldr r3, _bss_start   sub r2, r3, r2 /* r2 <- size of armboot            */   add r2, r0, r2 /* r2 <- source end address         */

注意:在GNU中:adr r0, _start 作用是获得 _start 的实际运行所在的地址值,而ldr r1, _TEXT_BASE 为获得地址_TEXT_BASE中所存放的数据,其中adr r0, _start翻译成 add r0,(PC+#offset),offset 就是 adr r0, _start 指令到_start 的偏移量,在链接时确定,这个偏移量是地址无关的。而 ldr r1, _TEXT_BASE 指令表示以程序相对偏移的方式加载数据,是索引偏移加载的另外一种形式,等同于ldr r1,[PC+#offset],offset 是 ldr r1, _TEXT_BASE 到 _TEXT_BASE 的偏移量。注意这种用法并不是伪指令,伪指令的特征是 ldr r1, =expr/lable_expr。也就是ldr后面形式的不同,会影响它是指令还是伪指令。比较一下:add r0,(PC+#offset):(PC+#offset)是相对地址,表示把本指令上溯或下溯offset处的地址加载到 r0; ldr r1,[PC+#offset]:[PC+#offset]也是相对地址,表示把偏移offset处的地址上的数据加载到 r1;

现在继续:刚才分析所得到的矛盾,肯定是在认识上存在的偏差,经过把U-BOOT进行make后,从所生成的两个.map文件来看(~/u-boot.map和Systen.map),所有的地址标号都是从0x33f80000开始的,就是从SDRAM的高地址开始,等于TEXT_BASE的值,也就是说,链接器是从0x33F80000开始来链接所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的,而不是从0地址开始,经过查看,start_armboot= 0x33f80b40,这个地址肯定在SDRAM中了,就是说void start_armboot (void)函数的入口地址在SDRAM中(链接器决定),所以执行

ldr pc, _start_armboot 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

PC指针肯定就指向了SDRAM中,换句话就是说进入到SDRAM中了,对于ldr pc, _start_armboot,其仍然是GNU中使用程序相对偏移的方式加载数据,翻译一下就是ldr pc, [pc+pc到_start_armboot的偏移值,结果就把_start_armboot地址中的数start_armboot放入pc中完成了跳转,而 start_armboot 的值(函数地址)是在链接时就确定了,是相对于 TEXT_BASE 的。因为在整个UBOOT的阶段1中所有的寻址都是相对位置的寻址(虽然链接器认为是阶段1的代码是从地址0x3ff80000中开始链接的),把阶段1的代码放在0地址开始的FLASH中也是可以正确的运行的,如果ARM的复位向量是在0x00000001(假设),那么把代码烧写到从0x00000004处开始的地方,上电时也可以正确的运行(假设ARM的复位向量是在0x00000004成立),当然ARM的复位向量不在这里,只是以此假设来说明以上的对于阶段1的分析。现在最后一个矛盾就是链接脚本(~/board/smdk2410/u-boot.lds)所描述的链接地址与实际的链接地址不相同的问题,因为根据链接脚本,所有的地址标号应该从0地址开始计数的,然而不是。经过查找Makefile文件,在顶层的Makefile文件中,在166行中链接是的链接命令:$(LD) $(LDFLAGS) $$UNDEF_SYM $(OBJS) \,其中的LDFLAGS在定义在顶层的config.mk中的145行:LDFLAGS += -Bstatic -T $(LDSCRIPT) -Ttext $(TEXT_BASE) $(PLATFORM_LDFLAGS),

最关键的就是 -Ttext $(TEXT_BASE)命令了,他的含义就是说,起始地址在TEXT_BASE,而TEXT_BASE在~/board/smdk2410/config.mk中规定了:TEXT_BASE = 0x3FF80000;

到此就弄清楚为什么链接从0x3ff80000开始的了,至于链接脚本,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指明各个*.o文件的顺序,如入口地址标号(_start)等,以及使两个地址标号得到当前的地址

    __u_boot_cmd_start = .;    *.u_boot_cmd段的起始地址    .u_boot_cmd : { *(.u_boot_cmd) }    __u_boot_cmd_end = .;       *.u_boot_cmd段的结束地址

以供C程序使用。 __u_boot_cmd_start和__u_boot_cmd_end可以作为全局的一个常数使用。总结:因为-Ttext $(TEXT_BASE)命令的使用,链接器把UBOOT从地址0x3ff80000开始连接,在第一阶段中,所有使用的目标地址寻址都是使用当前PC值加减偏移量的方法,所以把UBOOT烧写到0地址开始的FLASH中,不影响第一阶段的正确执行。第一阶段是与代码位置无关的代码,第二阶段才是与代码位置有关的代码。专业嵌入式技术实训咨询Q754634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