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LED

楼主(2020-09-24):
一块电路板有红、绿、黄三个二极管,不通电下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这三个二极管的好坏,测试结果如下:
绿LED:一个方向测得压降1.7V,反方向OL
红LED:一个方向测得压降1.7V且led发光,反方向1.7V
黄LED:一个方向测得压降1.07V,反方向0.6V

直接把3.6V电池分别接到这三个LED,三个现象都相同:一个方向能发光,反方向不亮。

这三个二极管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A:
你都测试完了  还不确定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测试完了  还不确定怎么回事

就是测完了不能下结论。正常的一个方向有压降,反方向OL吧。那不是这种情况的,是什么问题?为何直接加电池都能发光?

网友B: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能提供的对外电压有限,多数表不能作为判断LED好坏的依据,用电压足够的电池或外接电源串个限流电阻去测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