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寄存器边界地址计算出的字节数比寄存器地址总字节数要大

楼主(2020-09-25):
[待审核] 为什么STM32 寄存器边界地址计算出的字节数比寄存器地址总字节数要大 追加悬赏

如图片红框所示,以GPIOF 为例,它的边界地址是 0x40021400 - 0x400217FF,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地址大小为 0x3FF 个byte,而不管在GPIO寄存器说明中只有10个32位寄存器,也就是40个byte,还是在列表GPIO寄存器映射的表中查看的地址信息也是40个byte怎么也没有 0x3FF个byte,求教这是为何,边界地址和寄存器总数为何不一致?

网友A:
不懂你问的是啥,如果意思是实际寄存器只有只有8字节,但占了16字节空间,那就不难理解,因为中间有保留的区域,保留区域猜测可能是有些功能不需要裁掉了,或者仅仅是预留以后增加功能,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某种对齐。

网友B:
楼主的描述有点不清晰。没看懂楼主想要说明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问的是啥,如果意思是实际寄存器只有只有8字节,但占了16字节空间,那就不难理解,因为中间有保留的 ...

感谢回复。
我想问的意思是说为什么 通过GPIOF的总线边界地址算出来的字节数 要比所有GPIOF寄存器总的字节数加起来要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