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测评】+不灰心的收获

楼主:
随着一期期活动的结束,已经是第四波了,终于收获了不灰心的努力结果。期间也曾购置过HC32L073及HC32L136等开发板,但HC32F460开发板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它的外设配备还是十分丰富的,也就对它有的评、有的测。其倩照如图1所示。
图1  HC32F460开发板

上电后,实现见到的是绿色的电源指示灯被点亮。然后当依次按下SW SW2、SW4、SW 3、SW 5,则会看到红、绿、黄、蓝指示灯在闪烁,如图2所示。
图2 演示效果

若是由J1口来供电,则能够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虚拟的串口,如图3所示。
图3 虚拟串口

在安装了HDSC.HC32F46x.1.0.2之后,在芯片列表中即可见到“HC32F460”,见图4所示。
图4 添加芯片支持

为了生成下载文件,需选取生成HEX文件,见图5所示。
图5 生成HEX文件

为了下载例程进行验证,先使用USB转串口工具尝试了程序的下载,但只执行到空白检测处就失败了。无奈只好尝试其他的工具,
最终只有手头的ST_LINK完成了下载任务,其具体设置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 设置并激活调试工具

图7 选取烧录算法

设置好调试工具后,即可进行程序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9所示。
图8  完成下载

图9运行效果

闯过了开发环境构建和程序下载这一关,后面就可以施展编程的手脚了!

楼主(2020-09-25):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B:
感谢分享,就是板子稍微有点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就是板子稍微有点丑,哈哈。

板子的绿色有些老旧感,再一个可能是IC读卡器的黑色块影响了观感,但功能还是非常棒的!

网友C:
哈哈,ISP下载不了,是文档里面出错了,gnd,rx,tx,接到J4
的2,3,4是错的,应该接2,4,3。文档把rx,tx搞反了。看来都用
jlink烧录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ISP下载不了,是文档里面出错了,gnd,rx,tx,接到J4
的2,3,4是错的,应该接2,4,3。文档把rx,t ...

是呀,我也是试了许多次最后只有手头的ST-LINK比较好用。但HC32L136却一个也没能成功下载,是否只有他家的调试工具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我也是试了许多次最后只有手头的ST-LINK比较好用。但HC32L136却一个也没能成功下载,是否只有他家 ...

ISP只要USB转TTL的串口工具,配合ISP软件就可以了。没什么特别的。
使用时候注意接线还有BOOT/MD 引脚的使用,必要时候还要上电或者Reset复位
如果是F460的话,必须在上电后的,Reset引脚复位之后才能进IS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P只要USB转TTL的串口工具,配合ISP软件就可以了。没什么特别的。
使用时候注意接线还有BOOT/MD 引脚的 ...

多谢指点,请教一下在HC32L136下载时出现下图的情况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D(点评):
重新上电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哎反复多次了,波特率也逐个试过也依然不行,愁死了!

网友E:
为啥有2个烧录算法呢?

网友D(点评):
一个flash的区域,一个是OTP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有2个烧录算法呢?

其flash有两部分,所处区域地址不同,故如此吧。

网友F:
这有两块显示屏?

网友G:
这么好的板子

网友H:
后悔没有参加活动啊

网友I:
资源很是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有两块显示屏?

非也,只有一块,另一个黑方块是IC卡读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悔没有参加活动啊

看着发出了许多,但能得到也不易!

楼主:
是,外设资源很丰富!

楼主:
是,这是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