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负的概念

楼主(2020-09-25):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你这个人,如果老是传递负面新闻,被人说“负能量”太大,物理学有“负能量”的概念吗?反正我不懂。
有人说,欠一屁股债,所以说我没有钱,我有的是负钱,惊到我了,也开发了我的脑力了。
有人说,温度也有负的呢,黑龙江冬天零下40度呢,估计他不知道摄氏度和绝对温度的关系。
最近,大师们讨论负频率,我一辈子见到的负频率的概念,也是有的,只是误差概念,比如频率900M,误差正负90赫兹。
唉,不说了,21IC的科学技术大师,都变成哲学大师、大思想家了,我等工程师愚昧,听听也罢!

正负都是相对于0来说的吧。。。其他的俺也不懂

网友A:
玄学里,负数是红色的,负数为阳,代表付出。
所以有财政赤字。会计亏损用红颜色表示。
西方的,坐标系,右边为正,左边为负。
突然想起西方为金,想起了金星,是反着自转的。

也不是玄学,学术体糸不同,概念的内含也不同。

网友B:
机械运动,大概可以分解成两类基本运动,其一是平移,其二是旋转。

旋转最简单的就是定轴旋转,其有正转和反转之分(正反可自定义或遵循标准)。

对于正转一周和反转一周这两个不同的事件,估计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因为这些空间概念人在幼年期就该建立。

网友C:
话语体糸不同,就不要深究了。

网友B:
人可谓智者,因其具备智能,而空间概念相关抽象的建立就是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有人认为存在AI(人工智能),其实非也。那只是人工技能。

智能是人类(或类似灵长类动物)所特有的功能。

人类当一回造物主。
AI可能将来脱离人类而自我发展。而自动化实体永远不会。
这样观点只能认为思想有点落后时代,AI就是自我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概念之间自我关连能力。好比,人类早期认为一样,鸡叫就太阳出来一样。而不是人类编好的一糸列的操作代码。条件处理与创造条件处理这是不同的思维层次。前者的实体叫自动化,后面叫智能。

网友D(2020-11-06):
哈哈,从以前的帖子回踩到大师,好多年工程了,都老了

网友E:
功率是单位时间的能量。
在正功率的关系里有,P=UI>0,是负载吸收的功率;对应于能量源而言,有P'=U(-I)<0,是源供出的功率。
因此,功率的负与正对应着能量的供出与吸收,据此可以理解能量负与正的含义。

能量正负表达的含义,可以认为是,对能量的走向和对相关实体性质的认定。
HWM
这是涉及到能量的流动,有方向,自然有正负。这就如同旋转有方向一样。能流有方向并不能得出正负能量的概念。

网友F:
负是一个操作符或者说是一个函数,因为数学的公式中的操作符是一连串的,在证明结果不变的情况下操作符是可以任意合并的,可以看作一个新的操作符对应新的函数,如果你是程序员可能更容易理解,相当于改变了一下函数参数的数据结构,如果进一步你熟悉计算机更底层的实现,其实负号和频率是否结合在逻辑电路实现上可以做到没有差别,回到傅里叶变换中的欧拉公式,负号不但可以与频率结合,还可以和时间结合,还可以和i结合,分别代表不同的物理图像(对应不同的电路实现)
为了更容易理解了,与频率结合时,不应叫负频率 应该叫 负弧度/秒  就像 :
定义y为你欠我钱的量 则
你欠我10元 数学表述为  y=10元
我欠你10元 数学表述为  y=-10元 而不是 y=10(-钱)
在数学上表述时负作用在数量上,用电路实现则是一个bit位(在数字电路中很好理解,如果用模拟电路实现表现为配置一个比较器进行非线性操作)。
回想负的概念在开始接触时很难理解的,很难接受,训练的多了大脑的神经网络可以准确预测负相对于物理操作的对应关系,就觉得自然而然,当负和频率结合时对应的物理图像你不熟悉时(训练不足)很难理解,当负频率的物理图像熟悉了,就会觉得自然而然,另外在这一点上大脑神经网络和电路神经网络的表现是相同的。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