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9329的透传功能疑问

楼主(2020-09-25):
我有个工具原来是HID转CAN的功能,现在改为WIFI+蓝牙+HID转CAN功能,由于新芯片没有USB接口,想通过CH9329兼容原来的功能。因为windows下的HID设备每次收发数据是按配置的端口包长度来的(例如原来的设计就是用最大的64个字节),CH9329是怎么控制透传的?端口设置的包长度是多少?等待接收足够一帧的数据再发到USB端?还是超时就先发原来的数据,这样windows接收到的数据会“多”了很多数据。

网友A:
将CH9329工作模式配置为模式3,模拟标准USB自定义HID类设备,实现串口和HID数据透传。
串口上传数据给CH9329缓冲区,CH9329 USB端 1ms自动上传一次数据,每包最长64字节,缓存区数据超过64字节自动拆包发送。

楼主:
也就是定期上传咯,那个1ms内没数据的话,也是向PC传输的64个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定期上传咯,那个1ms内没数据的话,也是向PC传输的64个0?

根据USB HID通信协议,没有数据时,9329默认上传NAK,不上传任何数据。

网友B:
串口上传数据给CH9329缓冲区,CH9329 USB端 1ms自动上传一次数据,每包最长64字节,缓存区数据超过64字节自动拆包发送。

网友C:
我有个工具原来是HID转CAN的功能

网友C:
是HID转CAN的功能,现在改为WIFI+蓝牙+HID转CAN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