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移动电源当电源用

楼主(2020-09-25):
最近买了个小电子时钟,5V供电,想着正好可以用移动电源供电,结果发现移动电源小电流输出会自动断电。网上搜了一下小米之类支持小电流充电的移动电源,貌似在小电流输出模式下一定时间也会自动断电。想请教下移动电源有没有办法实现小电流输出。

网友A:
外部再加个负载电阻

网友A:
但是这样功耗增加了,用不了几天就要充电了
还不如找块废旧锂电池,直接供电 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样功耗增加了,用不了几天就要充电了
还不如找块废旧锂电池,直接供电 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 ...

现在的移动电源最小输出电流是多少?现在手头只有18650电池,没电池保护电路,直接接的话容易过放。

网友B:
既然都来到这个论坛了.动手会不?
自己搞一个3.7升5V的电路.
这种连移动电源都认为没有电流的东西,电流应该不会大于100mA ,弄个ME2188 一个电感,两个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A:
小于30-45mA 自动关闭

网友A:
18650 电池 可以直接给电子钟 供电的
等到液晶显示暗的时候 拿出来充电 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电子钟是自己做的,用0.1ppm的温补晶振(下血本了),我用笔记本电脑的废电池,两个18650并联,再在窗台放一块小小的太阳能电池板,3年了,没调过时间,没额外充过电,时间误差大约40秒。

网友D:
自己搭一个,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E:
移动电源有负载检测电路,可以改负载检测电路来解决问题,但那样的话要拆移动电源,而且未必有合适的元件,不如另外自制了。对于微功耗设备,可以先试试拿电池直接供电,如果用两节锌锰干电池(3V)就能工作,那就可以直接用锂电池供电。如果不能正常工作,不妨先看看电子钟的内电路,5V供电的一般都会有降压型稳压电源,测量一下其输出电压看能否直接用电池供电。

网友F:
间歇供电,每次大于阈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