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电脑检测不到ST-LINKV3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楼主(2020-09-25):
昨天到的板子 拿回来就插上USB但是电脑没有反应 然后我就去装了各个版本的驱动 还是没有反应C:\Users\Joey\DesktopIMG_2868.JPG
有些ST-LINKV1 V2的驱动可以安装成功但是检测不到  有个文件夹名为en.stsw-link009的驱动安装显示是成功了 但是控制面板没有啊

设备管理器也没有 插上板子电脑就没有反应 我怀疑是这个驱动没安装成功 因为我前几天重装了系统但是没重装好 电脑重启的时候会有ndis.sys蓝屏报错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我用的手机数据线接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换了两根 都能亮但是没用 我还没有在其他电脑上面试过能不能行 昨天一天就整这个了

还没整出来 希望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在Rt thread stdio 里面找了个驱动 安装上了 但是还是检测不到 崩溃 下午去网吧试试

楼主:
蓝屏报错我把英伟达的显卡禁用了就没事了 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难道是我电脑少了一些系统组件吗

网友A:
我觉得可能你的数据线,或者接口有问题。你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A:
正常情况就是坏的,也会有个反应。。。

楼主:
嗯 我现在在网吧里 驱动安装是好的 应该没问题 但还是检测不到 等下回去的时候去买根micro usb的数据线

楼主:
回来买了根20r的USB线 micro usb  以前那个线可能是mini usb的 所以不行 回来成功了挺高兴的点了个灯 开始做项目

网友A:
恭喜楼主,终于搞定了。啊哈哈,不容易,加油ヾ(◍°∇°◍)ノ゙

网友B:
恭喜楼主,终于搞定了。跟上队形,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C:
充电用的usb线坑人啊.

网友D:
是USB的问题………………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E:
尴尬!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