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4节干电流转3.3V的DCDC芯片,要求低空载电流

楼主(2020-09-25):
使用四节干电池(最高6.8V 最低4V) 转3.3V,4个电池要撑一年.所以要求DCDC空载时,它的耗电不大于40uA.(此时CPU休眠,电流10uA以内).
不要LDO,我用4节电池就是为了延长使用时间的.用LDO,与3节电池无异.
不要TI,我也找到TI的,但一个电源芯片就要好几块钱,吃不消.咱搞的都是小本生意

网友A:
ldo 比dcdc更低功耗

网友A:
你要给个指标 电流需要多少的

网友:
。。。DC-DC功耗比LDO更高吧,可以试下PW6206A33HV,输入4.75~40V,输出3.3V

网友B:
LDO有静态2uA的

网友C:
用DCDC或者LDO要看你的负载工作状态,如果连续比较大的供电,用DC/DC划算,看你的要求,大部分时间是休眠,偶尔工作一下,还是选择低功耗LDO划算,约为待机功耗会在整个系统内占很大比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CDC或者LDO要看你的负载工作状态,如果连续比较大的供电,用DC/DC划算,看你的要求,大部分时间是休眠, ...

我是希望能把电池的能量尽可能用出来.
现在是4节电池,如果用LDO,有一节电池的能量是白白浪费的.

网友D:
找静态电流低的 LDO、DCDC 国产组合,  比如 上海矽朋的 H7065-33NR(¥0.18, 静态  < 2uA) + 西安民芯的 MT2492(¥0.24)
MT2492 用MCU IO脚控制,休眠时关断(关断时芯片消耗低于 1uA,此时取样电阻有消耗,需要尝试修改取样电阻为高阻值,有一定可能影响批量生产时输出电压精度,好在此方式要求DCDC输出电压要高于LDO),唤醒时激活。
但还是要考虑:DCDC启动时会消耗一定能量,如果唤醒时间比较短,还是LDO划算。 成本楼主应该可以接受
容易忽视的一点问题: 四节干电池,如果是碱性电池,初始电压会高于6.5V,有些用户有一定可能使用 两节5号或7号干电池封装的 锂离子电池加两节 占位筒,此时最高电压可能高于 8.7V,所以虽然有更便宜的 DCDC,在此没有推荐

网友E:
两个电池做好了足够你撑一年,南孚电池基本是1200mAH,自漏电也不大,建议你选用低功耗的片子,睡电流控制在5u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静态电流低的 LDO、DCDC 国产组合,  比如 上海矽朋的 H7065-33NR(¥0.18, 静态  < 2uA) + 西安民芯的 M ...

新的电池,初始电压以达6.8V左右.要选7V以上的DCDC,但这种功耗都比较大.所以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F:
看一下你的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也许2.5V就可以工作呢,电池可以2串2并供电

网友G:
我看了下,DC-DC的功耗够得, 输入耐压不够,4节干电池满电时,一节应该再1.65V左右了,超过6V,  输入耐压够的,功耗也不满足。其实就LDO是最好了,一般LDO功耗都是比DC-DC更低的, 如PW6218-3.3V的  耐压18V输入的LDO,功耗是3uA。

网友H(2021-07-12):
tps62125,也不算太贵,2块多点

网友I:
一般讲,LDO的静态电流比DC-DC组件小很多。

使用DC-DC方案,尽管你使用了4节电池,并不一定会比使用三节电池的LDO方案的工作时间长,多出的那一节电池的能量可能被DC-DC的静态电流浪费了。尤其是负载处于休眠状态较多的工作状态下,更应该选用LDO配合三节电池工作。

网友J:
想要长期低功耗,不要想DC-DC,不可能。。。

网友K:
正常工作时用DC-DC,休眠时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