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CH32F103测评报告】+ADC采集识别触摸按键状态

楼主(2020-09-25):
#申请开发板#今天试了下板子上touchkey的实验。
起初我以为会像ST那样专门做出一个什么触摸库的。
打开程序,发现程序非常简单,就是ADC单通道采集的一个例程。

串口一直打印出当前选中ADC通道的原始值。显然不是很实用。
发现在引脚无输入,即未触摸时,输出数值为1700左右;在有输入
即触摸时(稳定接触),输出数值480左右,受触摸的力道和时间的长短
有轻微差异,整体范围在480~700左右。实验很简单,稍微对它修改下,
让它有一些实际的作用或者趣味。
下面我们对程序进行稍微修改,让它不要一直发送数据。当触摸按键状态
变化时,才会输出当前ADC值和按键状态。为了更好观察,我们定义一个
引脚PA0控制板上的LED灯。当触摸时,灯亮,离开时,灯灭。
下面对程序进行修改:
在main.c里面直接修改:
添加LED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在main函数里面修改输出逻辑:
int main(void)
{
        u16 ADC_val=0;
        u16 ADC_Oldval=0;

        Delay_Init();
        LED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
",SystemCoreClock);

        Adc_Init();

        while(1)
        {
                ADC_val = Get_Adc_Average( ADC_Channel_2, 10 );  //Channel 2
                //无触摸时 1747
                //有触摸时 400~700  稳定按住480左右
                if(abs(ADC_val-ADC_Oldval)>800)
                {
                        printf( "NowTouchKey:%04d
", ADC_val );
                        printf( "OldTouchKey:%04d
", ADC_Oldval );
                        //手触摸上去ADC分压变小
                        if(ADC_val-ADC_Oldval>800)//由小变大
                        {
                                printf("You leave the key!
");
                                PAout(0)=1;//按住状态指示灯 关灯
                        }
                        else//由大变小
                        {
                                printf("You touch the key!
");
                                PAout(0)=0;//按住状态指示灯 开灯
                        }
                }
                ADC_Oldval=ADC_val;

                Delay_Ms(200);
        }
}

编译下载,观察现象:
当只有触摸按键切换状态时,才会输出,并且LED的状态也会跟随改变。
如果把while里面的代码放到一个定时器里面,定时刷新,那么一个简易的
触摸按键就可以用了。
另外这种方法也可用来检测水位的限位。
今天试验比较简单,就到这了。

网友A:
谢谢分享【ADC采集识别触摸按键状态】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ADC采集是什么原理图呢

网友D:
触摸之后会有高电平信号?

网友:
AD按键采集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E:
普通单片机怎样做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

网友F:
触摸按键隔着五毫米的玻璃能识别吗?

网友G:
多个电容触摸按键,如何设计?

网友H:
触摸按键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I:
单片机带有AD采样的就可以

网友:
任何两个导电的物体之间都存在着感应电容

网友D:
触摸之后会有高电平信号,可以使用IO吗?

网友H:
做电容触摸按键,如何写松手检测?

网友G:
用电阻屏做还是怎么做

网友F:
触摸式按键和感应式按键有什么不同

网友E:
单片机识别触摸板轨迹

网友B:
怎么识别的触摸呢?

网友C:
别触摸按键状态是电容的吗

网友J:
这个原理图有吗?方便提供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原理图有吗?方便提供一下吗?

电路图简单的,就是直接引出ADC的一个引脚,连接一个画的大点敷铜。

网友K:
打开程序,发现程序非常简单,就是ADC单通道采集的一个例程。

网友L:
串口一直打印出当前选中ADC通道的原始值。显然不是很实用。

网友M(2022-12-15):
这个采集电容的数值吗?

网友F:
有专用的触摸识别的IO口吗?

网友N:
这个压力采集速度怎么样

网友O:
不同通道之间存在干扰的吗?

网友P(2023-02-04):
这个ADC会有信号波动的吗?

网友Q:
不同通道之间的信号存在干扰的吗?

网友R:
ADC的效果如何呢?

网友I:
稳定接触是什么实现?

网友S:
ADC检测到的电压降低,低于某个阀值就相当于触摸了按键?

网友T:
adc如何采集电容呢?

网友U:
触摸按键传感器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G:
如何对电容按键进行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