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BLDC电流采样

楼主(2020-09-25):
      在BLDC控制中,电流采样必不可少。方波一般只有一个采样电阻,放在母线上。根据产品应用场合不同,有时只需采一个峰值电流即可,有时只需采一个平均电流即可,有时需要同时采集峰值电流和平均电流。
      采一个峰值电流应用场合:核心功能只需做限电流控制产品,平均电流可通过峰值电流计算出平均电流,AveIbus = Ipeak / PwmDuty。例如电动工具类产品。
      采一个平均电流应用场合:做恒电流控制,恒功率,限功率等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例如吸尘器等。硬件上需要RC深度滤波再给MCU的ADC采样。
      同时采峰值电流,平均电流应用场合:产品在突变性负载工况下较多,且对电流和功率有精度要求的场合。硬件上要分两路ADC给MCU。

网友A:
谢谢分享【BLDC电流采样】

网友B:
采一个峰值电流应用场合:核心功能只需做限电流控制产品,平均电流可通过峰值电流计算出平均电流,AveIbus = Ipeak / PwmDuty。例如电动工具类产品。

网友C:
用电阻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