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蓝牙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0-09-25):
样例HeartRate打开配置中HAL_SLEEP,蓝牙完全不行。是否HAL_SLEEP设置还有其它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您好,可以到WCH官网更新最新的579例程V2.2版本,http://www.wch.cn/downloads/CH579EVT_ZIP.html。睡眠可参考如下方式配置

楼主:
加了这个宏定义可以了

网友B:
HeartRate打开配置中HAL_SLEEP,蓝牙完全不行。是否HAL_SLEEP设置还有

网友C:
蓝牙完全不行。是否HAL_SLEEP设置还有其它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