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保护电路求解

楼主(2020-09-25):
请教下图的RCD电路作用是什么?电源是直接接310V直流过来的,不是高频变压器过来的,用IR2117驱动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根据反峰的2Vds和关断时间Tf算出的参数是0.188nf 和5K,和图上参数有点出入,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因为对这块不是很了解,还请大神帮忙看看电路对不对,是不是太复杂了,烦请指点一二。

另外我想做个交直流都可以兼容的斩波器电路,但不知道怎么做,有没有大神能分享一个电路学习,谢谢。

网友A:
尖峰的能量由电阻吸收掉。
电阻用的高了导致开关管过压风险,用低了损失效率。
电容必须足以吸收一次尖峰并且不会导致开关管过压,用小了风险增加,用大了成本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的能量由电阻吸收掉。
电阻用的高了导致开关管过压风险,用低了损失效率。
电容必须足以吸收一次尖峰并 ...

我看了很多资料是说开关电源次级变压器侧的漏感会导致mos管在关闭时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但我这个电路不是由变压器过来的,因为后面有个电感,所以还是觉得加上这个会比较好,但是那个R值的功率大小应该怎么确定呢?电路是310V直流过10A。

网友A:
你这个是降压变换器,尖峰应该很小,保护目的的RCD吸收可以不要。。。

楼主:
谢谢,那个电感能不能取消呢? 另外这个可以用在交流220斩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电感能不能取消呢? 另外这个可以用在交流220斩波吗?

这个电感是个关键的储能元件,不能少。

网友A:
你这个“斩波”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A:
不过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能用于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能用于交流电。

就是通断  因为是直流 继电器是不能 用  所以用来通断。交流电不能自举导通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通断  因为是直流 继电器是不能 用  所以用来通断。交流电不能自举导通么? ...

MOS管只能单向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只能单向关断。。。

是不是需要用到全桥MOS管电路?如果是220V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只能单向关断。。。

上面那个续流的你看还要不要,我后级不是电机,是灯,应该是阻容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