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2P,替换ST,F0,F1。软硬件兼容,供货稳定

楼主(2020-09-25):
又一轮ST缺货开始了,推荐一款 P2P ST单片机,软硬件兼容,工业客户背景,性能稳定。且没有专利风险。缺货的可以看看。现有系列:APM32F030   APM32F072  APM32F103  系列

网友A:
也可以选择雅特力AT32F403A系列,兼容基础上到224k sram,240M主频,物超所值。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款,差不多的
针对SMT32F103系统所有可替代。耐高温可以140+  P2P 直接上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款,差不多的
针对SMT32F103系统所有可替代。耐高温可以140+  P2P 直接上板用。 ...

耐高温140度  这么牛?啥型号  贵吗

网友C:
楼主,有勘误表或应用笔记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勘误表或应用笔记么?

雅特力官网都有相关应用笔记的,可以了解一下,雅特力不会让你失望的。具体可咨询加QQ2885015705

网友C(2020-11-16):
经测试,APM32的外设兼容性极佳。
雅特力未测,但是看手册,外设与ST早期的F1/F4基本兼容。但是没有实现后期如F0/F3的增强的外设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