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应用中的cpu供电

楼主(2020-09-25):
我有一个12V的电池给3.3V的cpu供电 ,电路中的其他电源模块可以通过cpu关断电路使电流很小,但cpu自己的供电怎么弄呢,我测了下我的开关电源发现不关断时电流有60UA,但如果关断的话就直接断了cpu的供电,电路就起不来了。请问我这个供电该用什么方法呢或者有很小静态电流的dcdc吗(电池只能是12V的) 我的要求是cpu进入低功耗,板子总电流小于5UA

网友A:
低功耗 40册
低功耗 40册

网友B:
选哪种超低功耗LDO单独对CPU供电,并且注意进入低功耗模式后,CPU的引脚配置为下拉不对外供电

网友C:
我以前在某装置上的办法:    3.3V 低功耗MCU的工作电压范围一般比较宽,当时使用的MCU可以低到2.2V仍可以正常唤醒。
我在 Vcc 上并联一粒 22uF 贴片电容(容量范围 +80/-20%),休眠时 MCU 等电路总消耗约 1.5uA, 可以保证3.2V(含器件、生产偏差)休眠十几秒钟,电压还没有跌落到2.2V,软件上设置为无工况时每隔 5 秒唤醒,检查Vcc电压,当Vcc低于2.5V时,激活一次DCDC,将Vcc提高到3.2V以上

楼主的板子 休眠时5uA,可以贴多几粒22uF电容,看MCU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是多少。如果没有检查Vcc电压手段,也可以看看DCDC激活消耗是多少,试一试5~10秒激活DCDC(最好留些余量,避免 比如电容在温度变化时容量可能降低,生产时电流可能无法全部控制在 5uA 以下等问题)

网友D:
两个LED串联(蓝色除外,弱电流压降1.7V左右)加一个自身耗散低于1uA的LDO,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其它方式功耗电流压不下来

楼主(点评):
那这个LDO是直接接12V电池麻 ,如果直接接的话12 -3.3 压差不是很大麻 自身功耗不会上来吗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LED数串联在12V那里,暗电流压降是1.7V。两只就是3.4V,12V降低到了8.6V,如果亮阻,最高是2.6V,两只是5.2V,那么LDO依然有6.8V,不影响,以为这种低功耗的LDO一般最高耐压基本是12v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好的 多谢

网友E:
单独用静态电流小的ldo给mcu供电,dcdc.en接mcu控制

网友F:
LDO 静态功耗2.5uA
看你单片机 休眠电流多少了,

网友G:
在掉电模式下,可以考虑用一只电阻从12V处取电,用以维持MCU。但此法有限制,要求进入休眠时的负载稳定,这样电阻上的压降才稳定。

网友G:
如果在休眠期并不需要自动唤醒,则可以考虑软关机再用人工操作或某一独立的外部事件来软开启电源,MCU再接力使能电源的办法。

网友H:
有按键或者外部唤醒信号的,系统直接关机,通过按键/唤醒信号产生开机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