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频率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0-09-25):
先请思考一下:如何拓展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范围,让它的输出频率范围包括直流??

在此基础上,再一次拓展频率范围,让它能输出正的频率,以及输出负的频率??

注意上图中的两个可调电位器,不是普通的双联电位器,而是方向相反的,这样同步调节--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旋转,就可以输出正频率、零频率和负频率了。

网友A:
最简单方法是双电源不对称,就产生正弦波+直流分量。

网友B:
怎么证明频率是负的?用什么仪器测量?要实物,真实的物理仪器,不是数学公式。

就是弄个频率计来,测量是否显示负频率?

网友C: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证明频率是负的?用什么仪器测量?要实物,真实的物理仪器,不是数学公式。 ...

不要想太多了,想多了自己也晕了,直接用示波器就能看负频率:

图:正频率、零频率和负频率

网友B:
用现在流行的词形容:卧槽,原来这就是负频率。     能实现相似功能的电路多了去了,示波器以XY显示的话确实是在画圈,旋转方向不同。弄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再做90度移相,和未移相的一起输出,正90度这样转,负90度反着转,这就负频率。再来一个词:我去。      再继续,这样做有什么用吧,仅仅是描述方向时的一点点方便而已?还是有更高级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现在流行的词形容:卧槽,原来这就是负频率。     能实现相似功能的电路多了去了,示波器以XY显示的话确 ...

故意晚放两天图片的,到时候可以预料要出来无数个马匹奔腾,全是象棋里的卧槽马。

网友A:
如果负频率如此,易如反掌。

网友B:
那么这个呢?频率相乘?

网友B:
云里雾里扯半天,就是个这,和骗子忽悠人差不多,意义在哪儿呢?

网友D:
一个工程师的论坛,老发这些高深理论,是不是有点占版面?毕竟工程师实战第一,根本不会去搞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工程师的论坛,老发这些高深理论,是不是有点占版面?毕竟工程师实战第一,根本不会去搞这些东西。 ...

这个纯粹是个人学习方法问题。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个人学习结果却千差万别,有的人20多岁就能享誉学术界,有的人学习到60多岁,还是初学者阶段。

造成这种显著不同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学习方法的不同而导致的。

工科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理论加实践”,这句话说着简单,做起来难。

我个人认为,最高效的学习手段,不是跑论坛上看人玩DIY,也不是抱着本理论书猛啃,而是看paper.

paper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完美融合的最佳示范。
以单OP构成的振荡器为例,人家先讲模型,再理论分析:

让后把理论应用到具体电路:

最后给出实测结果,和理论比对,看看理论分析误差有多大,能不能接受:

这样的paper,是最能学到知识的。

楼主:
做IC设计,主要知识来源也是看paper,核心期刊paper上电路还是很可靠的,修改一下参数,添加上ESD等保护电路,仿真验证后就可以流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纯粹是个人学习方法问题。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个人学习结果却千差万别, ...

“绝大多数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我心算不行,很差,两位数加减法都费劲,主要是**力不行,就好像内存小,算出后面的数前面的数就忘了,保存不了那么多数据,如果有“硬盘”——笔算就没事。女人一般数学这些方面不行,让她们搞这些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主要原因是学习方法的不同”看命吧,我就命不好,命不允许,给我配的配置太低,如果给我的配置符合我自身的等级的话,我会有相当大的不同。

网友B:
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到达一定程度就打死也上不去了。就像黑田彻书里这张图,我也就中级,已经不是初学者了,但再往上没什么希望了,爱好者,楼主估计高级达不到仙人。**好能把自身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到了自身最大限度也就到那里了。要是**不好,能力就发挥不出来,就像你是大马力发动机,给你配个3马力柴油机的空滤你有啥脾气,别说出大力,空转都苟延残喘像个病猴。

不过要说学习方法,确实有很大不同,有个好的学习方法,既轻松进步又快,认识还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IC设计,主要知识来源也是看paper,核心期刊paper上电路还是很可靠的,修改一下参数,添加上ESD等保护 ...

从哪里可以看到文献?都是英文的?英语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可以看到文献?都是英文的?英语看不懂。

中国知网上有很多论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中国知网上有很多论文。

需要付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可以看到文献?都是英文的?英语看不懂。

那没办法,电子学是西方人研究的成果,当然要看英文的资料。
跟如果要研究唐诗宋词,肯定要看中文的一样。

中文期刊不但水平低,基本上是业余爱好者灌水玩,还经常让人看不懂:

例如:

其它的先不说,你们去问问作者,LF308这款运放,哪儿有卖啊???

混职称而已。

网友E:
要收费的,可以搜索标题,然后去百度文库去赌一把。

网友B:
一般怎么收费?知道豆丁、道客巴巴是免费的,万方数据、维普资讯是收费的,以前有个超星图书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国内的确实不怎么样,很多是抄的,不怎么靠谱,需要过筛子。国外的还可以看应用笔记,曾经用金山慈爸翻译艰苦卓越地看UC3803的笔记,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