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Ubiqua的使用方法及常见问题

楼主(2020-09-25):
目前zigbee的主流抓包工具是ubiqua,经常出现客户提供的抓包文件无法解析的问题,特此总结一下该软件的使用方法。
一、软件包下载
不同芯片需要的软件包如下所列:

楼主:
二、硬件要求
以下板子至少有一个

楼主:
三、固件烧录
1、 安装完ubiqua后,把CC2531EMK or CC2650/CC2652/CC1352 LaunchPad连接到电脑上
2、 烧录相关的sniffer固件
2.1、对于CC2531EMK,烧录sniffer_fw_cc2531.hex ,路径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 \SmartRF Tools\Packet Sniffer\bin\general\firmware
2.2、对于CC2650/CC2652/CC1352 LaunchPad,烧录sniffer_fw.hex ,路径at 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SmartRF Tools\SmartRF Packet Sniffer 2\sniffer_fw\bin\{y**ice}

楼主:
四、运行ubiqua
1、 把烧录好sniffer固件的板子连接到电脑上
2、 启动ubiqua
3、 选择Menu → Device → Add Device,如下图所示:

楼主:
4、 在可用设备栏点击Local Devices expander,选择你的硬件-----CC2531EMK 或CC2650/CC2652/CC1352 LaunchPad.
5、 CC2531EMK设备请根据提示添加,CC2650/CC2652/CC1352 LaunchPad的设置见下图

楼主:
6、 右击Device Manager window,选择协议栈选项
7、 选择zigbee

楼主:
8、 选择信道
Menu → Device Channel然后选择合适的信道,zstack的信道由ti_zstack_config.h中的DEFAULT_CHANLIST定义
9、 输入默认TC Link Key
为了解析zigbee数据,需要在ubiqua中添加默认Trust Center Link Key。选择Tools → Options → Security → Add → Application或Trust Center Link Key,输入如下默认key:
5a6967426565416c6c69616e63653039

楼主:
10、                      开始抓包
Ubiqua中选择Menu → Device → Start Device

楼主:
五、常见问题:
按照上述流程操作以后,还是经常碰到有人发送的数据包无法打开,显示unable to decrypt错误,如图所示
这是因为抓包的时候没有把双方关联的过程抓进去【network key交换过程】,抓包一定要从头抓起,才能正确解析数据包。

网友A:
开拓眼界了 谢谢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