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确实有负频率!

楼主(2020-09-26):
(无正文)

楼主:
对于 u=u0*sin(2*pi*f*t)+cos(6*pi*f*t)  频率是f

        f=1与f=-1时,波形就不同。

楼主:
负频率的波形与原波形的时间反演波形是相同的,比如快升慢降的锯齿波,他的时间反演波形是慢升快降。

楼主:
所以我确认,负频率存在!!!

网友A:
这个,曾经想做多种音色的汽车喇叭。在示波器上调波形,多个阶梯不同幅度的方波,发现波形左右对称和上下对称声音听起来一样。上下对称很简单,反相了嘛,自然一样,左右对称就是你说的时间反演,也一样。后来没成功,这种尝试波形组合的方式只能在简单时试,波形稍复杂组合数量太大没法弄,应该走录音-放音的模式。
另,既然时间反演声音一样,那就是时间也有负?又是一个难理解

楼主(点评):
反相不是负频率,除了正弦波/余弦波。把磁带倒放,里面的音乐才是负频率,一样吗?

楼主(点评):
即使有的音乐你听不出来,也不能说明负频率不存在,只能说明人耳无法识别。

楼主(点评):
对称波形负频率不好识别,但是天下的周期波形并不都是对称的。

楼主:
负频率存在,他表示产生信号的物理过程是相反的。

       在高中或大学普通物理学没有引入负频率的概念,原因是:

       1.高中物理和普通物理只讲简谐振动,简谐信号用sin/cos表示,仅从信号本身来讲,正负频率不可识别。
       2.引入负频率,一些公式会有符号问题,比如f=6.28*sqrt(k/m)取正负号的问题,因为有开方。
       3.比较频率大小的问题,比如-100Hz与100Hz谁大?

网友B(点评):
你这是时间反演,不是负频率。那是时间t取负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呵呵,时间反演是把t变成-t, 在研究发电机反转时,你习惯取-t么?此时的时间倒流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过话又说回来,时间反演与负频率的波形的确是一样的。见3楼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电机反转”可不是时间反演,那是货真价实的负频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这不结了,电机反转就是一个相反的物理过程。相反的物理过程产生负频率。

楼主:
但是物理概念从初中到大学物理概念(数学概念)都是在不断扩充的。

       比如绝对温度,普通物理只有正的。但是对有限系统,绝对温度可以是负的,而且-100K要远远高于100K,是不是颠覆你的认知?颠覆也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物理概念从初中到大学物理概念(数学概念)都是在不断扩充的。

       比如绝对温度,普通物理只有正 ...

那负频率怎么理解?确实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