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限幅电路怎么使用,调节改变限幅值的;不太明白工.....

楼主:
如图纸,这个电路工作原理不太懂,做了个样板调试了下参数感觉限幅的幅值不好调整(可能不会调);请大能指点一二

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0-09-26):
引用 网友A:
要先了解U1特性才能发挥其效果。信号输入端在哪里?。电阻R12用10k过大。

信号输入端是CH1,输出端是 output1

网友B:
我现在限幅用的是“光耦电阻”,就是光耦器件,但接收管是一个光敏电阻。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限幅用的是“光耦电阻”,就是光耦器件,但接收管是一个光敏电阻。简单好用。 ...

可以上个原理图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