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之前有一个在线的电路仿真是什么来着?

楼主(2020-09-26):
想仿真一个电路,3.3转5V电平会有台阶震荡,导致电平不稳定。

网友A:
ti的webench,ti的tina-TI

网友B:
现在ti有免费的cadense 仿真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ti有免费的cadense 仿真部分

PSpice for TI 这个软件吗?不过是离线的。

楼主:
下了PSpice for TI,仿真不出震荡现象,怒删

这个只是说明原理没啥问题 实际的电路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了PSpice for TI,仿真不出震荡现象,怒删

仿真不出来,说明实际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应该是找硬件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