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有效使用STM32的PWM产生如图所示的PWM

楼主(2020-09-26):
如图上所示,我想使用单片机做数字电源控制,需要实现上面的PWM输出功能。我的思路,利用定时器1输出固定的PWM(60KHz,50%占空比);利用定时器2来做可变频率控制;
工作流程:利用AD采集输出电压,进而通过定时器2控制定时器1工作的起停来改变可变时间T2。
现在的问题:当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调整的响应时间很慢,达不到想要的稳压输出效果(理想状态应该在几十毫秒之内就能调整好)。
还有没有其它的控制思路能实现上述PWM波形输出。

网友A:
有个PWM中断,可以计数多少个PWM周期,到了T1后,你可以关闭PWM输出,继续计时T2后,开启PWM。

网友B:
若是PID算法的话需要多偿试不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PWM中断,可以计数多少个PWM周期,到了T1后,你可以关闭PWM输出,继续计时T2后,开启PWM。 ...

我试过PWm中断,打开后因为中断时间间隔太小(uS级),严重影响单片机的其它程序运行。资源全部被这个PWM中断占用了(中断中就只如版主所说的做一件事,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PWm中断,打开后因为中断时间间隔太小(uS级),严重影响单片机的其它程序运行。资源全部被这个PWM中 ...

说的是,你这个需求好矛盾啊。要不这样。弄一个三极管。然后一个定时器控制的IO,定时开关它输出你的这个PWM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你这个需求好矛盾啊。要不这样。弄一个三极管。然后一个定时器控制的IO,定时开关它输出 ...

不过这样就没法把控每一段PWM波是否都一致了。所以如果你要求T1的PWM周期数,那就没法实现,如果不要求,近似的。是可以。

网友C:
我觉得不必用纯软件来实现啊,用定时器1生成60KHz固定PWM输出,用定时器2输出250Hz-2.5kHz可变频率输出,两者用与门连接输出,从硬件上进行处理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必用纯软件来实现啊,用定时器1生成60KHz固定PWM输出,用定时器2输出250Hz-2.5kHz可变频率输出,两 ...

那样没法保证每一个T1时刻都是同步的

网友D:
DMA就可以的

网友E:
对你所说的 “输出电压调整的响应时间很慢,” 不是很理解。 你ADC采集这边的问题 还是 调整定时器输出 的问题?

按理说 调整定时器的输出应该很快的,T1到了关闭PWM,同时开启T2,T2到了启动PWM输出。 注意 此时关闭CCR的预装功能。

网友F:
TIM Pulse,Prescaler不变,改变Period

网友G:
我见过这种类似控制方式的电源,但没有楼主这么严格的时序控制的

网友H:
很容易实现的吧,不管是PWM还是方波输出,间歇输出是经常要用到的。

网友I:
我写过类似的程序,一个基础频率,一个调制频率,其实一个定时器就行了。内部的基础频率可以是外部调制频率的N倍,使用count来记录进了多少次中断,使用multiple来记录基础频率与调制频率的倍数关系,当count == multiple - 1时,也就是高低电平的边缘时,写入值,当count == multiple时,再次写入值就行了。基础频率和调制频率都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J:
两个PWM信号相与就可以了

网友K:
用f3, f4系列, pwm性能很好. 如果你软件实现功力不够就外挂一个与门

网友L:
这种是不是属于专用协议了?

你在做无线电调制吗?

网友M:
外加与门

网友N:
不复杂,就是简单的载波啊!

固定发一个 0X80  然后 延时就可以啊!

网友O:
T1到了关闭PWM,同时开启T2,T2到了启动PWM输出。 注意 此时关闭CCR的预装功能。

网友P:
固定60K HZ 是载波?

然后通过乘法器与信号进行相乘??????

或者加法器进行混频???

网友P:
感觉 T1 T2 进行配合 比较好!

网友Q:
类似于 38K 或者红外编码啊!

网友R:
学习学习!

不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S:
学习学习!不明觉厉

网友T:
两路设置为OD,直接并联在一起。或者两个二极管做简单与门。

网友U:
可以通过输出比较翻转模式,自己计数,想怎么输出就怎么输出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试过PWm中断,打开后因为中断时间间隔太小(uS级),严重影响单片机的其它程序运行。资源全部被这个PWM中 ...

不会吧,我F1最大输出75kHz的PWM脉冲,在中断里对脉冲个数计数程序正常运行,精度很高,再跑个定时中断串口中断啥的完全没压力。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其实,我的想法是用这种PWM来做数字电源控制,60KHz左右的基频是不变的,我想要不改变T1,只改变T2的方式,来降低电源的静态功耗,当然,T1也可能根据实际的输出电压调整范围进行小量的改变。但我的思路是尽量不改变T1的前提下完成输出电压的调节。另外,此方法的PWM是只用一个IO口来实现。就类似电源管理芯片,用另一个IO来监测输出电压形成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会吧,我F1最大输出75kHz的PWM脉冲,在中断里对脉冲个数计数程序正常运行,精度很高,再跑个定时中断串 ...

我现在调试是用的STM8S005,实际测试开了PWM中断后,其它所有功能都影响严重。

网友W:
引用 楼主:
那样没法保证每一个T1时刻都是同步的

可以同步。
假设pwm1是60kHz载波、pwm2是调制波,使能pwm2的计数器溢出中断,在中断内复位pwm1的计数值即可。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调试是用的STM8S005,实际测试开了PWM中断后,其它所有功能都影响严重。 ...

那明显说明STM8算力不能支撑你这个项目

网友X:
见过这种模式的.而且是一个很便宜的MCU.

网友Y:
定时器1中断,中断写对应的IO脉冲不就好了,如果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当我没说。
你如果不用中断想达到如图效果你可能得慢慢改变延时开启定时器的时间,达到步序一致,而且可能还会达不到。
这种情况我应该还是会用中断,尽量减少外循环单次处理的步骤,不影响交互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