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CH32F103测评报告】+RTC实验(实时时钟和闹钟)

楼主(2020-09-26):
#申请开发板# 本帖最后由 qjp1988113 于 2020-9-26 09:45 编辑

今天做一下RTC实时时钟的实验。RTC其实本质上就是个32位计数器,我们想把预设的时间
计算成以s为单位的数量值,然后赋给RTC寄存器,就能完成时间的设定。
下面摘录官方的RTC的描述:

沁恒的数据手册也好,参考手册也好,只是重点列出了自家的一些改动过或者新增的地方。
其他的外设压根就没写,做事要做全套啊。对一些通用的外设一笔带过,甚至寄存器功能
表都不给出。
下面给出ST数据手册里面RTC的具体框图:

具体描述,让人看了一目了然:
其实,在我的经历中,在项目中一般用MCU自带的RTC真的很少。大家都喜欢用外部的独立的
RTC芯片。这里可能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有人说MCU的RTC不精准,在运行一段时间内时间会有一定的误差
2、对外部32K晶振品质依赖严重(其实这一点,对任何RTC来说都是需要的)
3、MCU整体的即便在休眠模式下,开着RTC的功耗也要比独立RTC芯片的大
这里就见仁见智了。
直接打开官方的RTC例程:
编译,下载,运行。
官方的例子,是实时每隔1S输出当前的时间。
函数还是写的挺通用的:
typedef struct
{
        vu8 hour;
        vu8 min;
        vu8 sec;

        vu16 w_year;
        vu8  w_month;
        vu8  w_date;
        vu8  week;
}_calendar_obj;

_calendar_obj calendar;//日历结构体

u8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u8 AramClok**=0;//闹钟标志
/* Exported_Functions */
u8 RTC_Init(void);//初始化RTC,返回0,失败;1,成功;
u8 Is_Leap_Year(u16 year);//平年,闰年判断
u8 RTC_Alarm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设置闹钟时间
u8 RTC_Get(void);//更新时间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获取当前第几周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设置当前实际

运行结果截图:
具体的中断函数: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    int i=0;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Seconds interrupt */
        {
                RTC_Get();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RESET)     /* Alarm clock interrupt */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printf("Alarm Time:%d-%d-%d %d:%d:%d
",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输出闹铃时间
                AramClok**=1;//闹钟标志置一
                RTC_G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RTC_IT_OW);
        RTC_WaitForLastTask();
}

可以看到每一秒钟中断一次,中断执行了获取当前新时间。
官方屏蔽了闹钟的中断使能。我们测试一下闹钟的功能。
新增全局变量:u8 AramClok**=0;//闹钟标志
在main函数里面的RTC初始化代码后面加上,闹钟的时间并开启中断:
//RTC_Set(2019,10,8,13,58,55);     //当前设定的时间
//设置闹钟
RTC_Alarm_Set(2019,10,8,13,59,55);//1分钟后闹钟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        //打开闹钟
中断函数的修改如上面,当发送闹钟中断,把标志:
AramClok**=1;//闹钟标志置一
设置PA0作为LED灯,模拟报警到时的闹铃响,
这里闹铃设定了响100*500ms=50s
当然你也可以一直让它响,不复位AramClok**标志,
然后通过一个外部中断(譬如按钮)来复位AramClok**标志。

然后在while循环里面查询闹钟标志执行对应的逻辑代码:
while(1){
     if(AramClok**==1)
     {
          i=100;
          while(i--)
         {
              if(i%2==0)
              {
                   printf("year/month/day/week/hour/min/sec:
");
                   printf("%d-%d-%d  %d  %d:%d:%d
",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calendar.week,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

               }
               else
               {
                   PAout(0) ^= (1<<0);
               }
               Delay_Ms(500);
          }
          AramClok**=0;
     }
     else
     {
          Delay_Ms(1000);
          printf("year/month/day/week/hour/min/sec:
");
          printf("%d-%d-%d  %d  %d:%d:%d
",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calendar.week,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

      }
}

下载,断电,上电,观察串口输出:
LED闪烁50后停止。
实验到此结束!

网友A:
谢谢分享【实时时钟和闹钟】

网友B:
感谢分享!
寄存器的具体描述和应用可以参考CH32xRM.PDF,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CH32xRM_PDF.html

网友C:
然后赋给RTC寄存器,就能完成时间的设定。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自带rtc总有存在的道理 调试上还是方便不少

网友E(2022-12-15):
CH32F103的rtc时钟必须用外部的晶振吗

网友E:
RTC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F:
RTC_SetAlarm可设置的最大值为多少

网友G:
RTC的精度相差多少?

网友H:
RTC无法进入中断,这个怎么搞呢

网友I:
rtc时钟 多久设置一次合适

网友J:
RTC怎么重新配置时间

网友:
芯片自带的RTC和DS1302的实时时钟区别大不大

网友K:
RTC掉电后还继续计数吗?

网友L:
这个精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M:
RTC的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