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分析

楼主(2020-09-26):
请教各位老大,这个电路如何分析一二级放大倍数?

网友A:
简单分板一下,就是按反相放大器那样,(输出与反相端之间的电阻)除以(反相端输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分板一下,就是按反相放大器那样,(输出与反相端之间的电阻)除以(反相端输入电阻)。 ...

能详细分析下第一级这个放大倍数么,对这种一个信号加载到两输入端的,很发憷啊,不知怎么分析?由于同相输入端大电容的作用,可不可以用把加在同向输入端的信号不能突变来进行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分析下第一级这个放大倍数么,对这种一个信号加载到两输入端的,很发憷啊,不知怎么分析?由于同相 ...

就当C9是个电池,或者干脆短接。
电容对高频信号来说,它的阻抗很小,对低频信号来说,阻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当C9是个电池,或者干脆短接。
电容对高频信号来说,它的阻抗很小,对低频信号来说,阻抗很大。 ...

我就想这么分析,但遇到这种电路心里没底呀

一开始就怵了,那还怎么继续 可以从仿真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这么分析,但遇到这种电路心里没底呀

可以大概算一下,时间常数R*C=230K*10u=2.3秒,所以电容电压变得很慢。
一个电压经过电阻对电容充电,要充好几秒才充满,是不是很慢?
对于变化很快的信号来说,电容的电压是不是相当于没变?
容抗有个公式可以计算,有兴趣百度一下,在已知信号频率的情况下,可以把电容当作一个电阻,阻值与电容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大概算一下,时间常数R*C=230K*10u=2.3秒,所以电容电压变得很慢。
一个电压经过电阻对电容充电,要 ...

嗯,明白了,多谢

网友B:
U7A应该是波形整形用的,整形后输出矩形脉冲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