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5777C

楼主(2020-09-26):
大家好,打扰了。我想咨询下针对于MPC5777C芯片的开发板,为什么烧写程序不能通过TRACE32开发环境上传?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ic。这是哪家生产的?建议直接联系厂家或代理商

网友B:
NXP Semiconductors MPC5777C-DEVB开发板
NXP Semiconductors MPC5777C-DEVB开发板是一款基于MPC5777C Power Architecture®微控制器的评估和原型设计平台。MPC5777C-DEVB开发板面向各种应用,例如牵引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系统 (BMS) 以及内燃机和变速箱。
MPC5777C-DEVB提供较高的系统性能和安全性,便于开发硬件和软件。该开发板除采用MPC5777C MCU外,还包括先进的MC33FS6520LAE系统基础芯片,可提供强大、可扩展的电源管理,并具有符合ASIL D安全完整性等级的Fail Silent安全监控机制。MPC5777C-DEVB还设有TJA1100和TJA1145T/FD以太网以及CAN FD物理接口芯片。

特性
NXP MPC5777C微控制器(焊接有516 MAPBGA)
MC33FS6520LAE系统基础芯片,用于MCU的独立操作
TJA1100符合100BASE-T1标准的以太网PHY,优化用于汽车应用
TJA1145汽车2Mbps CANFD物理层接口芯片
CAN、LIN和汽车以太网连接器
40MHz板载时钟振荡器电路,用于MCU时钟
用户复位开关,带复位LED状态指示灯
带LED电源指示灯的电源开关
4个用户LED,可自由连接
标准的14引脚JTAG调试连接器和50引脚SAMTEC Nexus连接器
Micro USB/UART FDTI收发器,用于连接MCU
单个12V外部电源输入到板载电源SBC,提供所有必要的MCU电压;通过2.1mm桶形电源插座为DEVB供电
可通过板载连接器提供模拟/eTPU/eMIOS/DSPI/SENT/PSI5信号
电机控制接口,用于连接MTRCKTSPS5744P开发套件的功率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