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我用的是TINA10,请教关于如何找到220V交流电压源和三端稳压管呢?

楼主(2020-09-26):
(无正文)

网友A:
1.你可以输入正弦波电压等,但是交流220V的输入好像还真不支持,因为任何交流电压最终还是需要转换为直流电压的,你可以设置任何直流电压。
2.只能用TI提供的tina-ti的模型进行仿真,ti没有的模型,一般是无法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