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法兰式涡街流量计

楼主(2020-09-26):
  涡街流量计的安装方式包括法兰卡装式、法兰式、插入式等,之前讲过插入式涡街流量计,今天来说说法兰式涡街流量计。法兰式涡街流量计是一种测量精度高、安装方便、维护量小、用途广的流量仪表之一,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纺织、城市建筑、能源、环保等行业。
  法兰式涡街流量计的传感器输出频率信号,它通常与计算机或流量积算仪组成流量测量系统。变送器输出与体积流量成正比的4-20mA标准信号,它通常与计算机组成流量测量系统或其它流量积算仪表组成法兰式涡街流量计。法兰式涡街流量计的传感器/变送器安装于管道上,流量积算仪或计算机安装于控制室并向涡街流量传感器/变送器提供电源,两者之间用屏蔽电缆连接。

涡街流量计的特点
①传感器的结构简单:测量管内均没有可动零部件,也没有阻碍流体流动的节流部件。因此当流体通过流量计是不会受到任何附加形式的压力损失,是流量计重运行能耗较低的流量仪表之一。
②一种体积流量测量仪表:测量过程中,不会受到被测介质粘度、温度、密度以电导率的影响。所以说我就诶流量计只需经水标定后就可以用来测量其他导电性液体的流量。
③能够测量赃污介质、腐蚀性介质及悬浊性液固两相流的流量。这是由于仪表测量管内部无阻碍流动部件,与被测流体接触的只是测量管内衬和电极,其材料可根据被测流体的性质来选择。例如,用聚三氟乙烯或聚四氟乙烯做内衬,可测量各种酸、碱、盐等腐蚀性介质;采用耐磨橡胶做内衬,就特别适合于测量带有固体颗粒的、磨损较大的矿浆、水泥浆等液固两相流以及各种带纤维液体和纸浆等悬浊液体。
④流量计四轴飞行器械惯性:反映灵敏可以测量瞬时脉动流量,也能够测量正反两个反向的流量。
⑤输出只与被测介质的平均流速成正比,而与对称分布下的流动状态无关。因此涡街流量计的量程范围比较宽,其测量范围度可达100:1、甚至能达到1000:1的可运行流量范围。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①专用法兰与直管段焊接时不能带着传感器焊接。
②安装时应使传感器的流向标志与管道内流体流向一致。
③传感器安装前,法兰凹槽内必须放好密封圈。压力和温度测量点的位置,取压点在传感器下游3~5DN处,测温点在下游5~8DN处。
④测量高温介质时,切勿用隔热材料把传感器连接杆周围包起来。
⑤连接传感器的屏蔽电缆走向,应尽可能远离强电磁场的干扰场合。绝对不允许与高压电缆一起敷设,屏蔽电缆要尽量缩短,并且不得盘卷,以减少分布电感,最大长度不应超过200米。
⑥安装传感器前,管道必须进行清洗。冲掉管内的杂质,避免通流后堵塞传感器。测量液体的管道必须充满被测液体,防止气泡的干扰。
⑦测量气体的管道为防止储积液的干扰。安装位置如图五所示。高温高压下更换探头体时,必须安全操作,做好高温防护。降温降压后在安全条件下方可更换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