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使用蓝牙,外接32K晶振可以不接吗?

楼主(2020-09-26):
好像看见有的资料上说,要使用蓝牙,外部高速和低速都得接。看579手册的时钟图,蓝牙和外部32K低速晶振没什么关系。

网友A:
外部高速晶体,是给2.4Ghz倍频的,几乎所有的高频无线芯片,高频晶体都是必不可少的,ch57x亦不例外;
外部低频晶体,是给RTC提供时钟源的,而ble的运行是依赖RTC的,,外部和内部时钟参数上看就是误差,和抖动不同,
至于能用不能用内部的,要看协议栈的去做的,有没有根据内部的误差去做一些调整,
沁恒的ble 协议栈有对这方面做了适应的,所以,使用内部的低频时钟是没问题的。(默认程序上需要一些小改动,需要加入全局宏 CLK_OSC32K=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高速晶体,是给2.4Ghz倍频的,几乎所有的高频无线芯片,高频晶体都是必不可少的,ch57x亦不例外;
外部 ...

非常感谢!!

网友B:
外部高速晶体,是给2.4Ghz倍频的,几乎所有的高频无线芯片,高频晶体都是必不可少的,ch57x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