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向电源泄放电荷会不会导致电源电压升高?

楼主(2020-09-26):
如题,电机向电源泄放电荷会不会导致电源电压升高从而影响电路的其他部分?50W的24V大推杆,刹车的时候通过mos的体二极管向电源泄放电荷,用的H桥,电源是200W的开关电源。现在有点担心会对后续的电路造成影响,后面的DCDC芯片耐压只有36V,要是电机给开关电源充电造成短暂过冲,会不会把这个芯片烧掉?开关电源方面不是很了解,还是说一般的开关电源都有这种防止过冲的保护措施?

网友A:
如果推杆的 惯性比较大,同时没有其他重负载可以吸收刹车能量,有可能造成故障。
最好是具体测量一下推杆刹车可以输出的能量,ACDC输出电容一般不大

网友B:
用软调制解决

网友C:
永磁有刷直流电机,当由于惯性或外力驱动旋转时,就是一个发电机。如果提供电压,则就是一个电动机。比如供24V时空载转速达到最大值,则感应电动势Ev = 24 - I * R,I为电流,R为等效内阻。假设由于惯性或外力驱动,其转速不高于空载时转速,则其反电动势就不会比24V高。
要回收能量,就要用升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