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 ISP下载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20-09-26):
最近遇到HC32L130用ISP下载,有时候会出现下载不成功,然后芯片发热严重,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坛里有FAE请告知一下,ISP下载连线有无特殊要求,上电顺序有没有要求,一直找不到原因,比较急!

网友A(2022-11-24):
一般都是断电接线,然后再上电就好了

网友B:
没有啥顺序吧,你要注意一下静电就好了

网友C:
这偶然发生的话,大概率是芯片被静电打坏了

网友D:
应该没有要求什么上电顺序吧

网友E:
你可以先连接ISP,然后再上电,再进行烧录,应该就好使了

网友F:
听你说的,都发热了,说明芯片坏掉了呀

网友G:
ISP上电是没有特殊要求的,但是最好是断电接入ISP,就好了

网友H:
接线肯定没有要求,但是烧芯片一般也不容易发生啊,你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I:
ISP挺简单的啊,咋还能把芯片烧坏了

网友J:
你说发热严重,那芯片是坏了还是没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