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S1284

楼主:
最近用TI公司的ADS1284(模数转换芯片)做开发,但遇到一个问题,给参考电压为正负2.5V,输入端给到2V以上的正电压,出的数据就明显错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给-2v~-2.5V的负电压没有异常情况。有没有大神做过相关的开发或者遇到同样的情况,求指教

网友A(2020-09-26):
你的avss avdd 接?

网友A:
refn refp 接的什么? avdd avss 给pga用的。 refp refn给内部adc基准

网友B:
REF 是 参考电压,   这些功能引脚是基本功能,  读一下数据手册就是了

楼主:
avss接的是-2.5V,avdd接的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n refp 接的什么? avdd avss 给pga用的。 refp refn给内部adc基准

电路里avss给的-2.5v,avdd给的+2.5v,VREFP给的+2.5v,VREFN给的-2.5v;现在ain输入到2v以上数据就开始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里avss给的-2.5v,avdd给的+2.5v,VREFP给的+2.5v,VREFN给的-2.5v;现在ain输入到2v以上数据就开始 ...

网友A:
你的avdd是2.5V,理论上1.25V性能就下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感谢你,那这一款芯片岂不是一上来就等于只是31位的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那这一款芯片岂不是一上来就等于只是31位的芯片了

这个芯片没用过,用过24bit的Σ-△用补码,对我来说足够用了。
主要是看重内置的差分pga,有的时候只是因为用内置pga简化电路,就用了。至于24bit大部分情况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