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安装好后中文显示不全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6):
如图所示,菜单是英文,但是有些还是中文显示,安装的时候选择的中文,路径为默认

网友A:
5.3版本以后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版本以后都是这样的。

哦哦哦,明白了,没找到5.25版本的下载地址,所以只能安装个5.3的了

网友B:
可能是没汉化好..这就尴尬了.....
其实用英文版本的更好...

网友C:
调分辨率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没汉化好..这就尴尬了.....
其实用英文版本的更好...

主要还是想着有中文就用中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分辨率有没有用?

这个倒没试,不过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想着有中文就用中文啊,

有些地方翻译的不好, 看中文反而让人崩溃了....
还是英文的好..

网友D:
中文是汉化的,不建议装中文。还是装英文好。

网友E:
还是**用英文版吧,避免乱七八糟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分辨率有没有用?

这个没试,重新装回5.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