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测评】+双色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0-09-27):
双色OLED屏是一款0.96'的显示屏,其首行为黄色,其它3行则为蓝色,故称为双色屏,其实在何处显示那种颜色是不能自主控制的。
其实,在HC32F460开发板上要驱动此双色屏并不难,只需对差异点作出修改即可。
为便于对比,这里给出两者存在差异的部分,并以红色标出。
由于双色OLED屏的电源引脚存在不同,故只能以连线的方式来使用,否则完全可以直接插到板子上来用。
此外,由于双色屏比单色屏的显示行数多,故能直接显示4行信息,而单色屏只能显示2行。
双色OLED屏显示效果
// 0.91_OLED: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OLED_ADDS 0x78
#define SIZE 16
#define XLevelL                  0x02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font color="#ff0000">32</font>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Ddl_Delay1ms(1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显示
<font color="#80008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设置对比度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段重定向设置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font>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 0.96_OLED: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SIZE 16
#define XLevelL      0x02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font color="#ff0000">64</font>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ms(1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font color="#800080">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font>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font color="#ff0000">         OLED_Set_Pos(0,0);       </font>
}

网友A(2021-10-06):
楼主 例程有吗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THzqJacT3UofCUbeRnScUg

http://pan.baidu.com/s/1_RVCynKEFyybAFQwsV0mhg

网友B:
这个开发板又在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发板又在送了?

不清楚,离上次送板子有很长时间了!

网友C(2021-12-31):
正接触华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