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驱动IC原理

楼主(2020-09-27):
(无正文)

网友A:
BOOST 升压+电流反馈

网友B:
电压限制在27.5V,7串可以用。它用一个电阻设定电流,输出电压由负载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限制在27.5V,7串可以用。它用一个电阻设定电流,输出电压由负载决定。 ...

嗯,实际测出来的结果如你所说一致。这是空载时候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