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电路带不起负载

楼主(2020-09-27):
如图所示的boost电路,PWM是10KHZ的PWM信号,L1是3A的储能电感,D1是肖特基二极管,D2是稳压管。电路空载时可以顺利升压到51V,但是一带负载(100K欧姆的电阻),电压就立即降到只有十几V,电路是标准的boost电感升压,负载也就5mA左右,不明白为什么带不去载,请各位大神指教。

@xmar :这是必须的,有没有驱动到开关包和。这么高的电感,频率(周期)也要小,如果是功率电感,其铜损一般是小的。
@zyj9490 :首先是开关回路直流电阻要小(就是 dI/dt 要大),其次才是闭环。
首先是开环还是闭环,其次,算是闭环吧,带不动负载进,占空比是否是最大,如最大,那要考量电感与频率是否匹配。如果是开环的话,就要加反蚀环路,用模拟还是数字的。

网友A:
电感L1直流电阻大?MOS管Q3导通电阻大?电源BAT内阻大?
最好是上述3个电阻串联小于0.1欧姆,带负载一定没问题。

网友B:
你的开关管BSS123是随手写的型号吧?
这种没有开关管保护的电路,占空比低了容易输出不够,高了则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L1直流电阻大?MOS管Q3导通电阻大?电源BAT内阻大?
最好是上述3个电阻串联小于0.1欧姆,带负载一定没 ...

电感的阻抗是2πfL,理论上电感值越高,电感的阻抗应该越大,但是用小感值的电感(低于10UH),升压升不上去,电池就是普通的7号电池。

不是电感大小,而是电感的直流电阻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开关管BSS123是随手写的型号吧?
这种没有开关管保护的电路,占空比低了容易输出不够,高了则容易烧。 ...

只是调试用了,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实测就是带不起载。觉得主要还是管子Rds(on)的问题。

功率MOS管RDS一般是M欧。有没有驱动充分。
在MOS开关回路(比如MOS管漏极D)串联一个5欧电阻后,再仿真看看。这次仿真有问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调试用了,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实测就是带不起载。觉得主要还是管子Rds(on)的问题。 ...

果然,BSS123的导通电阻太大:

应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C:
刚好我用做了一个BOOST,69KHz的PWM,22uH电感,3.7V锂电池,升压到50V,驱动一个1K电阻,长期都没问题,就是有点发热。

@coody :LZ的水平有限。
@zyj9490 :闭环,ADC读电压控制PWM。
是闭环的吗?
2.5W的功率,加电阻肯定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用做了一个BOOST,69KHz的PWM,22uH电感,3.7V锂电池,升压到50V,驱动一个1K电阻,长期都没问题,就 ...

能否共享下?

楼主:
电感感值换大的,空载时可以正常升压,不过带不起载。

网友D:
C3存能太小了,带载时输出功率会不足。输出端电容需要足够大,保证放电过程中保持一个持续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C3存能太小了,带载时输出功率会不足。输出端电容需要足够大,保证放电过程中保持一个持续的电流 ...

试过了,跟电容的大小没有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跟电容的大小没有关系的。

嗯,那是因为你现在100K的负载太轻了,你用100R就必须换大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用做了一个BOOST,69KHz的PWM,22uH电感,3.7V锂电池,升压到50V,驱动一个1K电阻,长期都没问题,就 ...

应属于数字电源范围内吧,阶跃响应如何。

网友F:
电源输出功率不够,换个内阻小的试试看,如1号电池,整流电源等。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