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RTW代码生成与DSP开发

楼主(2020-09-27):
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对MATLAB算法实现和原型设计,及在嵌入式处理器和DSP的C代码实现方面有长期的信赖。作为高级语言,MATLAB便于设计研发。相比较而言,用C编程非常适合DSP在性能、内存和处理能力方面的优化。挑战是如何将从MATLAB灵活的开发环境中的设计转换到相对约束的C编程风格。解决方法是MATLAB可以自动转换为嵌入式C代码。

      手动从MATLAB转换到C需要考虑低层代码的细节,比如数据类型分配、内存分配、对计算负载和内存的优化等。最重要的是要保证MATLAB代码和C代码的一致性。

      当MATLAB算法使用嵌入式MATLAB语言时能够将其准确地转换为C代码,使得用户能够将精力集中在设计上而不是编写C代码上。

楼主:
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释义
API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应用程序界面
BPSK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  二进制相移键控
DDR2  Double Data Rate 2  第 2 代双倍数据速率技术
DDS  Direct Digital Synthsis  直接数字同步
DSP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数字信号处理器
EMIF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外部存储器接口
FFT  Fast Fourier Transform  快速傅立叶变换
FPGA  Field Progra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U  Floating Point Unit  浮点运算单元
IRAM  Integrated Random Access Memory  集成随机存取存储器
MEXW32  Matlab Excutable Windows 32
Matlab 可执行的 Windows32
位文件
MW  Math Works  Mathworks 版权文件前缀
OPB  On-chip Peripheral Bus  片上外围总线
RTW EC
Real-Time  Workshop  Embedded
Coder
实时工作间嵌入式生成代码
SDRAM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SRAM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静态随机存储器
SRIO  Serial Rapid Input/Output  串行快速输入输出接口
SFF SDR
Small  Form  Factor  Software
Definition Radio
小型软件无线电
S-function  System Function  Simulink 系统函数
STF  System Target File  系统目标文件
TLC  Target Language Compiler  目标语言编译器
TMF  Template Make File  模板联编文件

楼主:
DSP 的应用分为两类:非实时应用和实时应用。非实时应用指的是,大多数
的信号处理操作是针对经过采样的信号,也就是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这些信号
一般会存储起来用于随后的检索,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合成。跟非实时应用相
反,DSP 的实时处理应用指的是,对一个特定采样的处理,必须在一个给定的时
间周期内发生,否则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也即在一个硬件实时系统中,如果没
有及时完成实时处理,系统将不能工作。

网友A:
感觉这个非常不错!

只是听说过 matlab 可以开发FPGA DSP 。。。

请问一下 开发出来的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非常不错!

只是听说过 matlab 可以开发FPGA DSP 。。。

挺不错的!

使用matlab 开发DSP 是很专业的开发方式!

楼主:
Real-Time Workshop 是 Mathworks 公司开发的 MATLAB 工具箱之一,是建立
在 Simulink 算法模型和模型仿真机制基础上的一个拓展机制,简单地说,RTW 为
MATLAB 添加了自动生成代码的功能。

楼主:
由于 RTW 可以面向多种操作系统和处理器类型进行扩展应用,因此在实际的
产品开发过程中有着广泛的兼容性,可以面向多种微处理器和硬件系统平台进行
开发应用,有英飞凌单片机、Motorola 公司的 MPC555 单片机、TI 公司的 DSP 芯
片及其 DSP/BIOS 系统、ADI 公司的 DSP 芯片以及 Wind  River 公司的 Tornado 实
时硬件系统平台及其 VxWorks 系统。
DSP 包括快速仿真、实时仿真、嵌入式实时应用以及生成完整的实时解决方
案等[
23]。RTW 的应用包括嵌入式实时开发和生成完整的实时解决方案两种。其中
本文使用 RTW 的自动生成代码功能,通过对 RTW 进行扩展应用,设计并结合 DSP
硬件支持模块,将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模型通过 RTW 自动生成 DSP 可执行的文件,
并自动下载到 DSP 板卡中开始运行。其次,通过集成自定义的硬件系统平台和
RTW  EC 的产品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总线设备启动控制、数据发送控制及数据传
输控制等各种应用控制功能。

楼主:
TMS320C6455 DSP 是自主开发的跳频通信硬件平台的核心处理器。C6455 芯
片具有 1GHz 的时钟速率,拥有优秀的数字信号处理性能,能够实时处理复杂的算
法;具有 L1/L2 二级缓存的内存结构,不仅为 DSP 内部数据处理提供了充足的内
存空间,而且能够集成大量的片上资源[
29]。
L1 缓存一共 64K 字节,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各占 32K 字节,内存可配置为直
接映射 RAM 或 CACHE,也可以是二者的组合。L2 存储空间为 2096K 字节,数
据和程序共同占用,可支持直接映射为 CACHE 或静态存储器 SRAM,或是二者
灵活配置组合。其余内存空间被映射到外部存储空间,包括 SDRAM 存储空间和
EMIFA 的 CE5~CE2  4 个片选空间等其他存储空间。C6455 集成了丰富的外围设
备,包括 FLASH、EMIF、SDRAM、Rapid IO 等,可开放给用户开发应用,易于
和其他芯片进行互联。

楼主:
在生成的初始化段定位配置界面,mw_isrambuff(MathWorks_isrambuffer)需
要定位在 IRAM 中,因为定位在 L1 下生成的 Project 文件无法完成编译。如图 3-4
所示,通过重新给在 DSP 中的程序和数据定位初始化段,将原来 C6455 的默认
的.mw_isrambuff 从 L1 静态存储区改变到 IRAM 段。
Target  Preferences 模块生成的代码将出现在 CCS 工程中的 cmd 文件、
MW_c6xxx_csl.h 文件和 MW_c6xxx_csl.c 文件里。这些文件和 Simulink 模型中其
他支持库模块所生成的代码文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CCS 工程,以能够在 CCS 中编
译生成 DSP 可执行文件。

网友B:
学习学习!

比较深奥!

网友C:
非常不错啊    就接触过matlab开发FPGA

楼主:
就接触过matlab开发FPGA 这个 是不是需要安装什么其他的文件?

我感觉 使用matlab做一些算法的移植 然后转到DSP上面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D:
感觉使用RTW开发DSP;真的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E:
非常不错的文档

网友F:
流程图很清晰